关于电池的选用。

楼主(2007-10-18):
我有两组加拿大锰锂电池,只可以飞航线,翻滚很危险,力度不够。刚买回来时可飞8分钟,飞了30个起落后就只能飞6分钟,有一节才可飞4分钟。而且这电池说没电就没电了,有好几次没来得及降落就没电了,  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买了颗15C 1300MA的(88元),觉得应该比用15C 2200MA(165元)的好,1300MA的可飞5分钟,2200MA的估计也就10分钟,    两颗1300MA的价钱和一颗2200MA差不多,但是1300MA的有个好处,总量轻了40%,对飞行操作来说好得多。

希望大家也谈谈心得吧。

网友:
太轻了对操作不一定就好——主要是重心问题,特别是航线。

网友:
1300MA的一个,2200MA的一个。都才上,都练习练习

网友:
电池太轻了是不是飞机重心也容易变?

网友:
其实电池还是有一定的重量好,一般有个150G应该就可以保持前后平衡了!

网友:
我只有一块2200MA 15C的~可怜~

网友:
天哪..你那是什么飞机呀2200MAH才飞10分钟呀

楼主:
我飞的是PRO-C。   重心可以调平衡啊! 把电池往前挪一点就平衡了。

网友:
对,太轻了就把电池往前

网友:
看到好多都用2200的,普及.

网友:
2200mah的体积重量都比较适合450级的电直使用,尤其以后基本功过关后都转向3D时代,那就需要20C左右的电池了,悬停和航线阶段合格的15C足矣

网友:
我用的是EMAX的电池,2个1650MAH 15C的,一个2200 15C的。用了BSF电池保护器,保护电压3.3V。1650的(电池比较旧,1年前买的,在固定翼上各飞了10个起落左右)连悬停都不行,离地没1分钟就低压保护了,此时根本就没放出多少电。2200的是新买的,飞悬停的时间也不长,不过放电正常,回家后放电只剩下130MAH左右残电。充电冲进大概219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