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机怎么样 有谁玩过吗

楼主(2007-10-18):
www.5irc.com/content.asp?id=1246798&db=MARKET  这是5irc看到的,价格1450元  想入手,有谁玩过吗?值得买吗?请给点意见,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我只飞过先豪的18级油机,全重2.16KG,主翼直径是980mm,也是12:1,发动机是先豪原厂的,感觉动力不是太足,不过发动机确实不错,很好启动,很稳定,也十分省油,就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LZ所说的是Esky公司的18级油直,全机重:1630g,主翼直径达1145mm,相比之下推重比应该比先豪的18级油机要好,不过就不知道发动机的效率如何。同样是CCPM结构,但据介绍是支持熄火降落等(先豪的不支持)。但没实际使用过就不知材质如何。如果作为新手练习的话,也应该是足够的。LZ还应要了解其配件是不容易购买等情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