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配置

楼主(2007-10-18):
麻烦高手们帮看一下我的配置,没有漏什么吧?(充电器已有)      198翼龙套装,240元六通遥控接收,2个9克舵机,2个11.1V 1800MAH锂电池,7060桨1个,金插3对,T插一个,胶水一支.                   这样动力可以吗?

网友A:
两个电池组要两个T母头,建议再多买一只舵机和几付齿,以免舵机坏了或扫齿,又要出EMS费又要等.玻纤胶布要一圈,加固机翼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池组要两个T母头,建议再多买一只舵机和几付齿,以免舵机坏了或扫齿,又要出EMS费又要等.玻纤胶布要一圈,加固机翼用的.

可以多买几个舵机~~玩熟了改副翼

网友:
7060桨也要多几对

楼主:
198套装含无刷和电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