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的机身可以用雷鸟4的金属尾管吗??

楼主(2007-10-19):
各位老大,雷鸟3的炭纤尾管裂开一口,看到机身下还有另外一个粗一点的插管口,请问,可以用
雷鸟4的金属尾管插进去吗???知道的告诉一下,感谢

网友:
3和4有什么区别,如果飞机大小长短一样的话肯定行,我想厂家不会因为型号不同,大小一样,会去改这个东西

网友:
看看你的机架有没有大孔,就是在现在尾杆的下面有没有,换了尾部要换一系列的东西,价格要100多的

楼主:
有的,有大孔,现在炭纤尾管插的是小孔。。。

网友:
诶,我的雷鸟挂了

网友:
我做了金属机身和尾管卡座了,炸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