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3双桨问题

楼主(2007-10-19):
我的LAMA3 A桨老是出现双桨 每次看到右边有明显叠影 但不知道该调哪边的桨啊 我试拧桨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请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 双桨机嘛!    更奇怪的是你说的 右边有明显的叠影,难道左边没有吗?如果是双桨的话 怎么会一边有一边没有 你没描述清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 双桨机嘛!    更奇怪的是你说的 右边有明显的叠影,难道左边没有吗?如果是双桨的话 怎么会一边有一边没有 你没描述清楚把。

本来就是 双桨机嘛!  说的这么经典

LZ的飞机是不摔了,摔过的话也不奇怪了

网友:
"每次看到右边有明显叠影"

左边有没,有的话桨作记号,调桨攻角.

网友:
用手掰桨也可以的

网友:
上面的浆可以调连杆,下面的就掰

网友:
A浆调整顶端拉杆就行了。

网友B:
看看平衡杆有没有弯曲,再看看主轴有没有弯曲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我去试试

网友(2008-01-16):
好啊,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或者看看桨夹

桨夹的不平也会倒置双桨

网友:
lama本来就是双桨嘛`````应该是重桨吧```!

网友:
小问一句。顶端拉杆要怎么调啊。是能左右拧,但是不能拉长啊。

网友:
LS的

頂端的拉桿本來就能調長度啊,都是帶螺紋的··

就像擰螺絲一樣,怎么會擰不長呢??

擰到平衡桿和上漿夾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平衡杆有没有弯曲,再看看主轴有没有弯曲

这种情形, 主轴摔弯了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