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19):
现有杂交450一台,凤凰的尾波箱,
电机
小油门的时候很正常,超过一半的油门行程后,尾巴抖动得厉害,请各位老大帮忙会诊一下.小弟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尾舵用的是什么,陀螺仪是什么,电调用的是什么,说清楚
我以前也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A:
要不你先看看这几个问题
陀螺仪感度降低看下
油门和螺距是不是没配合好,增加油门,降低螺距,这样可以使尾浆的效率提高
尾舵是不是用的模拟,如果模拟舵机的话,要给它加点延时,加多少要看实际的情况
尾舵臂孔和陀螺仪行程要配合好,中立点也要设置好
等等,,,我感觉一下子我也说不清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电调一定要设置正确

网友B:
在控上或陀螺仪上把感度调小到不左右摆为止.

网友C:
是来回摆动,还是振动.

楼主:
尾舵是大红鹰数码电机,陀螺是亚托500,电条是30A好赢,尾巴不是因为陀螺仪设置不正确而产生的追尾,而是因为尾轴旋转产生的振动,非常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