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些玻璃鋼的問題

楼主(2007-10-19):
请教一些玻璃钢的问题

因为接触无动力机~DIY的精神~想请教一些问题
(有点多~还请见谅)

 1.玻纤布的方向?
~~比如机翼~90度或45度斜贴

 2.积层?
~~如需使用不同厚度&多层~应该一次贴合(或ㄧ层干了再另ㄧ层)?

 3.机翼前缘接和处?
~~看到的都是上下2片独立(这样前缘易有空隙)~如过用ㄧ片直接包覆OK?

 4.铰链制作?
~~先作完机翼再切?较理想的方式是用硅胶(SILICON)做铰链
~~可否分享制作方式(这部分完全不懂~希望是上面全平/下面圆弧的方式)

 5.表面处理?
~~直接披覆不做处理~必打磨到疯~那除抽真空外
~~覆盖塑料布(胶片)再用翼床(切翼型后剩余的保丽龙)~效果好吗?

 6.抽真空?
~~真的要抽~因为EPOXY并不黏于塑料袋(真空袋)~
~~那位何还要垫胶片&卫生纸~直接抽真空再修边不就OK?

网友:
做玻璃钢, 应当买些什么原料? 什么设备?

如何下手啊?

请前辈们给扫下肓.

网友:
1.玻纤布的方向?
~~比如机翼~90度或45度斜贴

最佳45度

2.积层?
~~如需使用不同厚度&多层~应该一次贴合(或ㄧ层干了再另ㄧ层)?

如需多层要一次贴好
3.机翼前缘接和处?
~~看到的都是上下2片独立(这样前缘易有空隙)~如过用ㄧ片直接包覆OK?

先处理前缘然后再贴上下片
铰链制作?
~~先作完机翼再切?较理想的方式是用硅胶(SILICON)做铰链
~~可否分享制作方式(这部分完全不懂~希望是上面全平/下面圆弧的方式)

副翼一般都是整体做好再切下处理
.表面处理?
~~直接披覆不做处理~必打磨到疯~那除抽真空外

没看懂你的意思

~~覆盖塑料布(胶片)再用翼床(切翼型后剩余的保丽龙)~效果好吗?

效果不好,最好抽真空处理
抽真空?
~~真的要抽~因为EPOXY并不黏于(真空袋)~

要用PVC胶片打蜡后再铺上玻纤上环氧,环氧和塑料袋不会粘合

~~那位何还要垫胶片&卫生纸~直接抽真空再修边不就OK?

胶片是为了保持翼面平整光亮,卫生纸是为了使压力保持均匀

网友:
机翼的玻纤布应该90度放置,因为机翼的应力是主要是沿翼展方向传递。
当然,如果是机身等,需要多层玻纤布的,应该交替方向布置,消除方向性。

其实,机翼上下一片过更省工时。我的方法是,先将机翼前、后缘都做成轻木,然后一片上下同时覆盖,因为环氧跟木头的结合比宝力龙更理想,质量更保证。否则,前缘玻纤布弯度半径小的地方容易起鼓。

表面的处理,其实用保鲜膜(微波炉用的更好),在环氧固化前覆盖,赶平,固化后表面就很光滑了,甚至是镜面效果。这个工作也可以等固化后再薄涂环氧做,甚至不需要抽真空也可以达到效果。对于曲面复杂的部位,例如机翼与机身相接的部分保鲜膜不容易覆盖平,还是建议用原子灰打磨好点。

PVC胶片作用与保鲜膜相同,效果更平整,不需要涂蜡。

贴一些之前做机翼的过程

切除前后缘,换上轻木条

打磨

裁玻璃布

环氧树脂E55,流动性很好且透明,593固化剂,毒性较小。

敷玻璃布

包上保鲜膜,用保鲜膜比普通的好用

放入真空收藏袋,超市有售

吸尘器吸

18小时后

对表面进一步用环氧-保鲜膜大法进行处理

镜面效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1.成本考量下~90度批覆玻纖布應是最佳考量

4.鉸鏈
廠機多使用下圖第2個的方式
副翼下面保持可活動又幾乎沒接縫破壞氣流
上面內層用SILICON連接(外層貼膠帶不好看)

SORRY~德文看不懂~不知道到底哪個比較優

6.保鮮膜方式簡單~個人猜測~~膠多ㄧ點~
   因PVC膠片略具硬度~所以表面更平滑~完全看不出玻纖布紋
   不須打磨就閃亮動人~噴漆後依定更閃亮

ㄧ片玻纖布同時包覆這是絕佳的好辦法 ~但應該僅限梯形翼(不能有圓弧或多重後略等)

再次感謝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