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电机电调不错?

楼主(2007-10-19):
请高手们推荐几种性价比高,物美价廉的,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大众品牌的电机和电调,谢谢了

网友:
 最上面不是有广告吗,不过我感觉AKE电机轴衬不知道是不是不行,我朋友的没飞多少起落,声音很难听了
感觉430L和430XL还是稳定些

网友:
好盈电调不错,我买了个60a的,用450上面,就是有点重

网友:
就用430L就可以了!一般都可以应付了!!!

网友A:
不小心多发了一遍! 索性改一下:感觉要便宜的话就用XXD的或者XYH的!

网友:
我用:亚托430L+好盈40A,感觉很不错。原配的35X也可以。

网友:
我和LS用的一样的.就是觉的电调比电机热很多啊.在地面试机也热

网友B:
HOBBYWING的不錯~

電機嘛,要暴力430XL,要穩定省電西爾460FX~

新西達的功率是夠大,但是作工很差,連動平衡都沒有做,振動很大,而且材料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多发了一遍! 索性改一下:感觉要便宜的话就用XXD的或者XYH的!

我昨个回帖也是回了IE显示无法显示页面,还好我刷一下再回,如果后退再回就和你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BBYWING的不錯~

電機嘛,要暴力430XL,要穩定省電西爾460FX~

新西達的功率是夠大,但是作工很差,連動平衡都沒有做,振動很大,而且材料也不好~

价格和做工正比.

网友:
价格贵有贵的好处。

网友:
SpecificationsRPM / V (Kv)WeightBatteryOperating Current (Amps)Peak Amps (15sec)Prop
A20-6XL250084g (2.95oz)2 - 3 LiPo / 1200 - 2100mah20-2535Helicopter

这个电机才是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