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浆夹间隙问题时发现了真正原因!

楼主(2007-10-19):
我的小飞飞有这个问题一段时间啦.一直没高兴去弄.直到昨晚才开工检查.开始以为是油封磨掉啦.结果换了4个新的上去问题依旧啊.没办法啊,弄都弄了.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才罢修不可.然后经过仔细排查,就差上放大镜啦!发现球头扣和铝球头使用时间长了会有间隙出现,一个是小,好几个加一起就是很大的一个间隙啦.换上新球头后问题终于结决了哦!!这还真的是很不容易发现的问题.大家有和我类似的情况不??

网友A:
球头直接换成不锈钢的就好。

网友B:
解决大桨夹间隙问题居然找到球头上了,真仔细呀!!!

网友C:
应该说是桨夹在大桨在改变角度方向上有间隙。

网友D:
是不是就是虚位?

网友E:
还好 俺的SL是钢球头

楼主:
.确实是球头和球头扣之间的虚位造成的.我看的很仔细啦.铝球头磨的真快.真有必要再换钢的了

楼主:
大家不信可以试啊.旋翼头包括十字盘上的球头只要出现这中情况了那用手固定住日字筐转大浆夹就会有一定的间隙.

网友F:
多检查间隙没坏处

网友G:
楼主说的就是螺距游隙

网友H:
還好耶..還是看手感吧
我的虛位也很大
可是高手飛我的機機..3D飛行無啥大礙
前輩說了一句....手指才是最重要的功夫..

网友I:
LZ检查得真认真

网友J:
嗯也有虚位了

网友K:
SE的好像就是这样的
是拨插那里的间隙

网友L:
勤检查没错.

网友M:
飞机飞久了就会有虚位,这是正常的,主要是因为球头帽的磨损,最好是保持二面桨的虚位是一样大的,如果不一样大,正飞和倒飞就不能同时没有双桨,我就是这样做的,有一点虚位也懒得换球头帽,直到虚位一面大一面小,我就全换新球头帽了

网友M:
还有那种老款平衡杆固定座铜套的磨损也是造成虚位的重大原因,不过现在新款的都改成轴承了,虚位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