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电机改转向

楼主(2007-10-19):
缝纫机电机用途广,市场非常容易找到,体积小,劲头大,旧的不贵,新的也才几十元,是DIY小车床的首选。买机时通电旋转检查,以震动越小越好。
缺点是噪音稍大,转向设计只适合缝纫机,做小车床用不符合电机安装习惯。下面是改转向方法。
拆开

原电刷引线

把线驳长

楼主:
把二引线互相转个位置粘牢

按照原位装回

楼主:
粘条纸验证转向

通电试转

楼主:
停止的瞬间,从电机头看是顺时针转了,完成。火花是大一点,能用就行

楼主:
好象是 老工人 发一个帖子问串激机电机可否改转向的,但找不到了
再买个手电钻调速开关,用来调选速度最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是 老工人 发一个帖子问串激机电机可否改转向的,但找不到了
再买个手电钻调速开关,用来调选速度最合适。

谢谢版主的关心。
       我个人感到这个论坛挺好,每次我提出的问题都会得到好多热心人的回答。并且我感到论坛有一种民主气氛。每次我提出问题大家往往会提出不同的解答,还会在一起讨论并且都会得到正解。使每个人都会学到许多知识,这就是论坛能够发展和装大的生命力。

网友B:
 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好帖子。值得研究

网友C:
这个电机我买过好几个,价格便宜,比较好找,好的60元左右,差点的30元左右。买的时候有正反两种转向,一种是配缝纫机的,一种是配锁边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我买过好几个,价格便宜,比较好找,好的60元左右,差点的30元左右。买的时候有正反两种转向,一种是配缝纫机的,一种是配锁边机的。

找到如上改转向的就不用改了而且还更好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好帖子。值得研究

个人觉得配你哪个车床之50夹头正合适,铜\铝\铁小小刀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关心。
       我个人感到这个论坛挺好,每次我提出的问题都会得到好多热心人的回答。并且我感到论坛有一种民主气氛。每次我提出问题大家往往会提出不同的解答,还会在一起讨论并且都会得到 ...

这里匠君多多。炉前的师傅也不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如上改转向的就不用改了而且还更好耐用

装个双刀开关作倒顺转換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个双刀开关作倒顺转換更好

网友E:
看了孕妇老大的帖子,觉得很受启发。记得在超星图书馆看过本串激电机的书,叫单相串激电动机的基本原理。找来贴上看有用没。

二、单相串激电动机的反转
    要改变单相串激电动机的转向,必须改变电磁转矩的方
向,根据左手定则可知,电磁转矩的方向决定于主磁通和电
枢电流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只要改变电枢电流与激磁电流
二者之一的方向,即可实现反转。如图3-10所示.   (a)为原
来的转向,    (b)为改变激电流后转向改变的情况          (c)为
改变电枢电流后转向改变的情况,       (d)力激磁电流与电枢
电流同时改变而转向不变。
        显然,要改变单相串激电动机的转向只需单独对调电枢
绕组的两个接头,或者单独对调串激绕组的两个接头即可。
如果对调电源两个接头,则电枢电流与激磁磁通的方向同时
改变,电机转向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孕妇老大的帖子,觉得很受启发。记得在超星图书馆看过本串激电机的书,叫单相串激电动机的基本原理。找来贴上看有用没。

二、单相串激电动机的反转
    要改变单相串激电动机的转向,必须改变电磁转矩的 ...

经楼上楼下的匠君们集思广益,这样更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双刀开关作倒顺转換更好

这个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

我的钻改铣用手钻作动力,反向安装就是这样改的,倒顺转计划用作攻丝

网友:
好贴。及时雨。我这两天正好找到老婆一个不用的缝纫机马达,想改一个小砂轮机。真愁紧锁螺帽的正反向问题,这下解决了。多谢。

网友F:
我的小电锯是用缝纫机电机,改转向,装上倒顺开关.另一头装上钻夹头.可锯可钻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小电锯是用缝纫机电机,改转向,装上倒顺开关.另一头装上钻夹头.可锯可钻很好用.

夹头怎么装上去的,能否发个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配你哪个车床之50夹头正合适,铜\铝\铁小小刀都没问题

我手头有一个直径50mm*长70mm的直流电机转子,可惜没有合适的磁钢来配。正苦恼呢!

楼主:
这种转子未试过加二极磁铁,
如有条件,加低电压在外部象小学做手工玩玩具的电机简单地试一下。

网友:
 哈哈两个版主,一个大将。。。。。。。都参加讨论了。受到你们的鼓舞昨天又讨了一个旧缝纫机电机(上个礼拜没敢买,因为它的轴套磨损的太厉害了),好像是220V  200W的,6000转/分。回到家一个小时就把它的轴套换成一个好的含油轴套了。通电试试挺好的。

网友:
有一点提醒各位注意!安装时不要妨碍通风孔,否则电机很快烧坏。我烧过。

网友:
10年前  用这电机配圆片洗刀,做过锯。据各种木条很好用。

网友(2012-12-02):
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