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抖

楼主(2007-10-19):
3相750W的电机接220单相配45UF电容以后起动很正常  就是有点抖动 像活塞发动机一样  怀疑轴承有问题 换新的 还是这样   难道3相电机接220就这德行?
手摸上去感觉像是内部磁场相互抑制一样/。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相750W的电机接220单相配45UF电容以后起动很正常  就是有点抖动 像活塞发动机一样  怀疑轴承有问题 换新的 还是这样   难道3相电机接220就这德行?
手摸上去感觉像是内部磁场相互抑制一样/。有办法解决吗?

本来我也想买个三相电机加电容改单相,但卖家说不行,我也没试过

网友:
呵呵 如果那么好改 就不用出 3相电了

网友:
即使勉强用,效率也是非常低的,把它换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转子动平衡被破坏掉了,必须重新调校。

网友A:
买个变频器算了,淘宝 还阳220V、0.75KW的全新的450米。

网友:
是这个 “环洋”变频器 非 “还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变频器算了,淘宝 还阳220V、0.75KW的全新的450米。

原来是1.5kw的450米,现在升了点,48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变频器算了,淘宝 还阳220V、0.75KW的全新的450米。
严重同意

楼主:
变频器比电容贵啊老第   450的变频器 还不如买电机了。

网友:
用电容将三相电机改为单相供电不能保证三绕组的相位差为120度,是不得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