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 锁尾问题

楼主(2007-10-20):
最近才配的SJM PRO ,用的是原来油机上的GY401陀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飞机往右转的时候很平稳,但是往左转的时候尾巴锁不住,总会来回晃两下,开始以为是风大,没当回事,但是没风了也一样,每次它尾巴一晃,我的心也跟着一晃..我的陀螺感度是75%,在油机上满稳的,不知道是不是电直比较轻造成的,还是皮带的松紧问题.
谢谢各位好心人指导了.

网友:
看看你的舵机!还有把感度在降点!70

网友:
基本是感度高了

网友:
感度高了点,稍稍降一点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菜鸟都可以指导别人了所,厉害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都可以指导别人了所,厉害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最近刚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得到很多热心的朋友的帮助,自己懂了也就帮助下别人啊!哈哈

你老人家还是出来飞下啊!现在可能你的水平是我们菜园最差的了!哈哈!
我现在对头都一点问题没有了!下面飞8字航线!

网友(2007-12-03):
那是的,自己懂点的东西,一定要教别人啊,学海无涯,,不是每个人什么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