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10-20):
今天发现相位器的孔和中联的那两个小棍有点虚位,大概有1点几个毫米的虚位,这个要紧吗?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应该不要紧吧

网友B:
本来就是有虚位的,不影响飞行

楼主:
 王子都说不要紧了,那我也放心了

网友C:
向位器和主轴的虚位影响会比较大。

网友D:
拒我观查,那个没间隙的话螺距运动就会有受阻了哦

网友E:
有点间隙正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