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盤舵機

楼主(2007-10-20):
用過的朋友請說說各自的優缺點~

還有鎖尾舵機原來用9253,徇眾要求也打算換了~想入3154,如何?

嘴下畱情,我也不是很有米的,所以請各位千萬不要用有米形容我~:loveliness: 謝謝~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34 人参与投票
0.00% (0)
85.71% (30)
0.00% (0)
0.00% (0)
14.29% (5)

网友:
你给的4个选项里有几个是可以做斜盤舵機的?3154也有人当盤舵機吗?
I 服了 YOU了

楼主:
都不可以嗎??

不太在行~多多指教~

网友:
HITEC 65MG可以,
斜盘长用的就是65MG 辉胜9克 SJM402MG还有几个好象是GWS和ESKY几种
其他的当然还有好多,这几个都是比较长见的

网友:
稳定点还是65MG的好啊

网友:
LZ千万别买3154,这个舵机光看数据真是不错,没得说.....但是用了就知道不行了....容易烧,而且拉力小了

网友:
十字盘舵机常见的就几个,便宜的是辉盛9g的,以前还有Hitec的HS55,不过现在大家都用65MG了。所以200元左右65MG是公认的首选。

网友:
我现在都用辉盛9g,不过不是CCPM直推的。

楼主:
我現在用的就是輝盛,推油門的時候三個斜盤舵機就像賽跑一樣分一二三到位~

看了就不爽~雖然我的技術很爛(懸停都會炒)~

還有,忘了說,這幾個舵機,除了在450斜盤上用之外還打算在固定翼上用~

固定翼翼展1-1.2米~65MG打算在AILERON和RUDDER上用,飛機巡航速度在100KM/H左右,作機動飛行~

网友A:
65MG现在180了,白菜了

网友:
固定翼要求比较低,可以随便选了。一般的泡沫固定翼用辉盛9克的足够了,我的赛思那和翼龙都是辉盛9克的,不错。

楼主:
400訂了3個

賣家說9成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MG现在180了,白菜了

那里有的买啊?这么平!

网友:
就65MG吧!公认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有的买啊?这么平!

现在到处都是这个价````全世界都在卖180```

网友:
这样的投票太没意义了,不过还是投了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有的买啊?这么平!

淘寶上就有~

网友:
不2之选。。。65MG

网友C:
淘宝上的"65MG现在180了,白菜了"那家店,,,,写了有90件,,,一下单就没有货,,,,,上当了,,,,当然了,还是退款了,,,,

网友D:
去飞跃买吧,65MG有货嘀。

网友E:
飞跃报价180是真的吗?

网友F:
现在大部分报价都是180,只不过有些商家没货。

网友E:
哦~已經買了3個二手的,連一個3154一共560包郵,這個價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