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杆求头改轴承版成功

楼主(2007-10-20):
看了iceman 版主的贴子受启发,"告别生涩的球头"篇

发现SE的CCPM好多地方使用球头,我感觉改尾推杆最好,效果是非常的好

开始是改了尾推可以很好的固定尾推杆,防止2个球头的左右活动,后来找到一个可垫铜套,继续吧尾舵机也改了,

方法引用iceman 版主的贴子:
1.先准备一把5mm铰刀.
2.然后装入手钻把球头扣扩大到5mm.
3.然后装入MR52ZZ轴承(法兰轴承更好,容易安装),记得要涂R48胶水或者271/270胶水,两边伸出量要一致.
4.然后拧入螺丝,记得内侧要放一个小垫片,垫片直径不能超过外圈内侧,否则锁紧后转动有问题.
5.然后测试一下,告别球头扣的生涩吧,哈哈!
注意事项:球头扣一定要和安装平面平行,歪斜和扭曲的话效果不好.

楼主:
改完后的感觉是这样
优点:连杆间隙基本为0,顺滑程度就别说了,比球头肯定是好的多

缺点:特别要注意角度一定要平行,调中立点的时候麻烦点,可能要移动动舵机来调,稍微麻烦了点

网友A:
不错!
尾部最好是都用轴承,这样几乎没有什么磨损
缺点就是重量超标啊!

网友B:
球头那么点摩擦怎么也比不上尾单推的摩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尾部最好是都用轴承,这样几乎没有什么磨损
缺点就是重量超标啊!

重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一个球头和一个轴承,重量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那么点摩擦怎么也比不上尾单推的摩擦吧.

不能这样说的,飞机的精度是靠一点点积累的,如果这里感觉无所谓,那里感觉无所谓
到时候飞机不稳定,靠解决某个地方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要改,球头扣的轴承都装好了,发现没有合适的垫片,正在找垫片呢,呵呵。

网友:
 早改了,用的一直很好

网友C:
9257用这个舵臂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257用这个舵臂是错误的!!!

何解?我见过不少人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257用这个舵臂是错误的!!!

兄弟说下错误在哪,我好改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下错误在哪,我好改正

用米字臂,从里往外第二个孔,多余部分剪掉~~~~~~~~~

楼主:
我感觉用圆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想知道错在哪,用圆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看自己用着习惯就成.

网友:
2年前就幹過這種事了~~

网友D:
我也不明白用圆的哪里不好?我一直都用的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明白用圆的哪里不好?我一直都用的圆的

用球头容易发涉,发卡。

尾推连杆本来就很长,有阻力就会让连杆弯曲从而使得锁尾不好,用轴承的话阻力非常小,会很好的把舵机臂的力量传递到尾推上面去。
这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尾推杆上面用轴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果重量不是问题,轴承当然是不错咯。

我觉得球头就一个缺点,那就是长时间磨损有虚位。
但是价格低廉!!

球头没什么其它不好的。

网友:
感觉改一头用轴承就不用球头扣一定要和安装平面平行啦.

又不失灵活性(比如舵机一头),另一球头扣方向也有余地,个人看法哈.拆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舵机一头),个人看法哈.拆也方便.

正解,严重同意你的看法,这样便于操作

网友F:
我改了``我连旋翼头上也改了两个```飞起来效果没什么区别```呵呵``

网友:
区别应该是比较细微的,长时间用的话,不用担心发涩和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了``我连旋翼头上也改了两个```飞起来效果没什么区别```呵呵``

旋翼头别改啊,没意义的,而且我感觉不安全

网友G:
俺轴承装反过一次,炸机完尾连杆整根不知道飞哪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轴承装反过一次,炸机完尾连杆整根不知道飞哪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一定要找到啊,别污染环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舵机一头),个人看法哈.拆也方便.

恩,这个办法最好!一直怕麻烦的我终于可以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