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U27

楼主(2007-10-20):
起飞重量400克(含电池),想效率高点做成尾推,感觉重心有靠后可能要配重才行
摇控:FF6
接收:西安六通
电机:XXD 2208 KV1800
电机:7035
电调:辉盛30A
舵机:ESKY9克X2

楼主:
飞机已经炸了,三天的心血,三秒钟灰飞烟灭。
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改为尾推后重心严重偏后,二是尾翼没做联动靠副翼提供升降舵效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已经炸了,三天的心血,三秒钟灰飞烟灭。
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改为尾推后重心严重偏后,二是尾翼没做联动靠副翼提供升降舵效太差。

你说的好象不是升降舵的问题了.  升降舵没使用?,而改用副翼做升降舵功能,那重心的位置就大了....带鸭翼的是su35,更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