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机机装105mm长的90机机的尾桨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10-20):
请教,50机机装105mm长的90机机的尾桨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试一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50机机装105mm长的90机机的尾桨会有什么问题?

有几会大桨打到尾桨.不过50机机沒必要用到105mm尾桨的ok....

网友:
楼主飞的是雷虎50吧
这机机尾中联本身就不牢靠 你还用90的尾桨 转起来离心力大 小心拉丝

我以前飞雷虎30坏掉了两个尾中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