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0-20):
今天收到了传说中的冰牌轴承座,马上安到了机机上试飞,可是飞机一离地就开始逆时针转圈,怎么回事啊?前辈们给解决一下吧,在线等

楼主:
降落后油门拉到底又会反方向顺时针转一点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陀螺出问题了啊

网友B:
是不是皮带紧了,还是大桨螺距大了

网友C:
控是什么牌子的?有动过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已解决,原来是尾波箱的固定螺丝滑丝,飞了,换了俩颗加长螺丝加螺母,试飞很稳,好险啊 冰牌还是不错,谢谢各位了:loveliness:

网友D:
尾巴逆时针转肯定是锁不住的问题,思路应放在检查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