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低速偶尔有咔咔声音,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7-10-20):
今天飞的时候低速时候偶尔听到有咔咔的声音,没什么规律,怀疑是某个轴承出问题了,怎么确定是十字盘轴承还是主轴轴承的问题?

网友:
建议LZ详细检查一下

楼主:
听声音好像是金属的咔咔声音,齿盘应该没问题,新买的新款大齿盘,换上去没几天,没有炸过。

网友A:
我有过2次。。都是皮带驱动小齿的轴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2次。。都是皮带驱动小齿的轴承坏了。

请说细一点是那个地方的轴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2次。。都是皮带驱动小齿的轴承坏了。

我的这个声音比较大,距离3、4米都听到了,估计应该是主轴附近的大轴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的时候低速时候偶尔听到有咔咔的声音,没什么规律,怀疑是某个轴承出问题了,怎么确定是十字盘轴承还是主轴轴承的问题?

你说的咔咔声是大齿盘下边的尾传动主齿与尾传动小齿轮啮合不顺畅发出的,尤其是新的齿轮很容易犯卡涩的,飞一段时间两个齿轮磨合好了声音就没了。

如果非要修理的话,可以把小齿轮卸下来,用什锦锉把小齿轮的后前角(从上往下看的右侧的尖角处)锉下一点去,使得小齿啮合进入变得顺畅。

网友:
我的450也有这问题,我一直没理,考虑到磨合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皮带,看一下,刚换好,和楼主一样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仔细看了看,发现小齿盘的确是有磨损,比大齿盘磨损要明显一些,不过试了试感觉和尾传动小齿轮配合还可以啊,也不算紧。
今天上午飞的时候听到了两次,下午的时候没有听到。

网友:
俺今天好像碰到LZ类似的声音的,感觉不明显,速度高了声音就被盖掉了,估计是齿轮发出来的

网友B:
注意斜盘上连接大桨的两个球头扣, 如果这两个倾斜, 很可能会因摩擦发出咔咔声, 久了就会造成这两个球头松脱;
之前我飞航线也常常发出咔咔声, 一直未理会, 后来发现斜盘上有个球头用手居然很轻松的可以拿下, 吓惨了.

网友C:
我的尾传动齿有轻微打齿出现过咔咔的声音,低速启动时有时无,飞行中没问题。建议你检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尾传动齿有轻微打齿出现过咔咔的声音,低速启动时有时无,飞行中没问题。建议你检查下。

我的和你差不多,但我不知道有没打齿,空转不出来,问下你是怎么处理的,要换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斜盘上连接大桨的两个球头扣, 如果这两个倾斜, 很可能会因摩擦发出咔咔声, 久了就会造成这两个球头松脱;
之前我飞航线也常常发出咔咔声, 一直未理会, 后来发现斜盘上有个球头用手居然很轻松的可以拿下, 吓惨了.

昨天拆卸十字盘连杆的时候,发现长球头的球头扣柄都裂开了,好像是连杆拧的太进去了,晕,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和你差不多,但我不知道有没打齿,空转不出来,问下你是怎么处理的,要换轴承吗?

换的尾传动齿

网友:
没发现  过

网友E:
换回大齿,小齿后,我的问题解决了,说明是齿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回大齿,小齿后,我的问题解决了,说明是齿轮造成的

怎么换?用成套的大小齿么?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F:
关于低速时“咔、咔”声的原因都在8#讲过了。
如果非要动手修理的话,就照着下边的方法试一下啦,保证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