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是不是飞起来很飘

楼主(2007-10-20):
今天去飞了一下微风,大概3级风左右,感觉很飘,看了大家的视频,也都有点晃,是不是小飞机就是这样,
模拟器
里飞的飞机都很稳
还有一个问题,起飞后一直有往左倾斜的趋势,除了微调副翼平衡两翼升力差外,还有哪个部分可以调整,和平尾或拉力线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是有一点啦!

网友B:
模拟器的基本是理想状态!

网友C:
模拟器超好飞

网友D:
模拟器和真实的有很大差别。

网友E:
模拟器其实就是练条件反射的!!!,只要条件反射跟得上,动作会很干净利索,也不会有多少错舵和无效舵

网友F:
你的电机需要设置下拉2度 右拉两度 这样能避免你左倾的趋势

网友G:
电机右拉角不够,和我的一样,今天我于到了同样的问题。还要检查你的副翼的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几位,改天调整好了再去飞,可能是右拉不够,副翼目测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右拉不够的表现应该是航线往左偏,机翼也会左倾吗

网友F:
不光右拉,还要下拉,都只是拉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右拉不够机翼是会左倾的,因为电机的反扭力是表现在机身纵向轴线上的,是一种滚转的力量。

楼主:
嗯,找本书好好研究一下,向各位学习

楼主:
再请教右拉能够抵消反扭矩的力学分析

网友H:
新手学习中:loveliness:

网友I:
模拟器里面玩的都是大飞机吧,找几个小机型试试。

网友J:
左边机翼和水平尾翼夹角小的话 也会往左倾斜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是不是你的重心有点靠后,我的好像不飘的,重心放的位置比较靠前。

网友M:
我的4通练习机也很飘...因为有风...小飞机都这样..没有办法..不是微风飘,是小飞机都很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