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非耐克斯易损件的问题

楼主(2007-10-21):
我是刚入手电直请问大家非耐克斯电直上的易损件可以和亚拓450的通用吗?(比如,主轴,横轴,大齿盘等)
请知道的朋友说说,谢谢大家

网友A:
没飞过。非耐克斯.

网友B:
好象都是通用的

网友C:
基本上 都可以

网友D:
易损件可以,但是机身结构不同,不能替换的零件非常多.

网友E:
横轴不通用的。

网友F:
横轴是通用的 我飞的就是
副厂的横轴螺丝 直接安上就行
买副厂还不如买 原厂的 价格 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好象是侧板不通用!

网友H:
就是侧板和机身处的那个皮带传动轮不行,其他好象基本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