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DIY锂电平恒充

楼主(2007-10-21):
CASIO 进口的充电器 1.1A  110V-240V 电源
想装几S 充电都可以 价格不贵28 1个
误差在0.01-0.02
电路非常精工

加多一组插头可以同时充几组

我用了3组 3S 的晚上充 不用管 早上起来就全满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chenliang790204

网友:
哪里有卖?

网友:
需要3个串起来用?

网友A:
lz好像用的是花牌电池?

网友:
可惜电流小了点

网友:
原来是广告贴

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能调吗?

网友:
原来是广告贴

楼主:
可以调截止电压 不过最好不要调 原装的截止电压是4.2V
误差在 0.01-0.02  在家用非常方便 1.1A 小电流对电池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像用的是花牌电池?

电池是在厂里自己定的,我用12C 和20C 的2种   是实标的 没有虚标
12C 用来跑航线的 20C用来3D
悬停8分钟 航线10分钟 3D 4分钟
好盈60A电调
电调保护设置为高的 3.1V
冰峰电机450R
螺距 +- 11度
油门曲线 100 70 100 ; 100 90 100
每次下来电压在控制 3.6左右
电池温度在 50度左右
用到现在 还没发现有一块 涨肚子的

网友:
思路不错,这种数码相机电池快冲可以讲很容易买到,适合diy,如果要精确调节截止电压,可以考虑更换精密电位器,唯一的缺憾就是电流偏小点,电池不多还行,多了就不方便了,所以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B:
4.2V不可调,俺的电池要鼓得。
价格有点贵。3S就90多了。

还有,楼主那样直接并电池来冲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不可调,俺的电池要鼓得。
价格有点贵。3S就90多了。

还有,楼主那样直接并电池来冲有问题。

只可以并C数和容量一样的电池
4.2V 很标准呀 每次充好了我都量过单片电压,还没发现有超过4.22 的一般都是 4.20-4.22

网友:
并非“只可以并C数和容量一样的电池 ”,完全可以“乱并”,但有一个前提要求就是这些电池的初始电压基本一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超过4。22就算好的话,我目前还没用过不好的,我觉得4。22已经太高了,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超过4。22就算好的话,我目前还没用过不好的,我觉得4。22已经太高了,影响寿命

4.22 应该没这么严重吧,我的12块电池 一直在用天天都这样充 4块12C 8块20C 的 还没发现有怀孕的,
我有601BC 很少用它 因为充出来的电压还没有这个稳定 除非是场外电池不够飞了才回用上601BC

网友:
不错,1。1电流充2200要充多少时间

楼主:
大概3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