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教程-自旋翻

楼主(2007-10-21):
该看的都看到了,删了害人的教程,看过的要注意了,没有100副大桨练不出来。

网友A:
 看的我一头雾水啊,没到这一步的时,有时候很难理解里面的含义,不过这贴要收藏

网友B:
不行啊!基本条件还达不到,请问有用日本手自旋翻的吗?

网友C:
小鸟哥的贴得顶~!!!!!好贴

网友D: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E:
好贴好贴,
不过楼主日本手避免副翼翻? 不太理解, 如果只用升降舵在一周之内恐怕很难翻过来, 从我理解的原理上来看, 自旋翻实际上只是旋翼面绕与地面平行的水平轴自转而已, 严格来说悬翼面的运动与一般的原地翻没有区别, 但由于机身在自旋,斜盘也在自旋, 要翻过来就意味着保持斜盘相对地面方位的角度不能变, 那么升降舵和副翼就要不停地轮换打舵,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日本手为何避免副翼翻, 是否日本手自旋翻还有其他诀窍?

网友F:
呵呵,的确难练。我飞了这么久模拟器一点长进也没有。还是一圈翻半个的那种 ,今天实战了一下,找不到北啊!满世界乱跑的。差点看丢了飞机
不过不要以为美国手就事半功倍,今天用美国手的朋友一样也是飞的满世界乱跑的。都是第一次实战

网友G:
很好的自旋翻练习教材!
遗憾的是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初学者应该朝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方向开始自旋练习比较容易入门且节省时间。
补充一点个人建议:
开始练习自旋时旋转方向的确立:无论你的机子是怎么设定的,在正倒飞状态,方向杆向遥控器外侧打舵时机头旋转的方向为第一时间练习方向;
理由很简单,对于一指禅的日本手或者美国手来说是最容易掌握的,有修正的空间且不易脱手。
如果有设备托盘和吊带的二指禅,解放出的双手应该可以任意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顺逆时针方向进行练习。
能飞成这个动作的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直升机3D的超级FUNS啦 各位努力呀

网友H:
非常不错的教程,收藏了!
看了教程,发现自己差的太多!要勤奋练习了!

网友I:
3D
好难
一段时期以内咱还是到不了这个高度的

网友J:
由浅入深的教程,比较适合我的飞行习惯.

网友K:
密密麻麻,没心情看。。也不来个图,不懂。。

网友L:
看完,在想,要不要继续下去

网友F:
据说现在南宁有日本手的高手,可以练的和alan差不多圆滑的低空定点自旋翻,不是一圈翻半个的那种,而是随意翻几圈调整翻的.实在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网友M:
难得的好贴 收藏了

网友N:
写得是很好,但是还需要慢慢理解,慢慢消化,如果有图可能会好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