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完后电池大肚正常不?

楼主(2007-10-21):
我是新手,只飞了5次。前3次是37#,都炸了,坏了后就没动了。

国庆时买了wing,这星期才完全装好调试完成,用的还是37#的控和陀螺。就昨天和今天早上飞了2次,很爽!!没炸,就是电池的那问题。

每次大概能飞9分钟左右,然后看电池就大肚了,充电后就回到原样,这正常不?

电池是15c,2200mAh的。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的,操完了起码有几个月才能大肚啊!!!

网友:
一定是买电池的时候没上香.

网友A:
错,是被人家先上了香

网友:
你的电池过放了兄弟。。。不能飞这么长时间啊,以后量着电池飞吧。

网友: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电池快挂了

网友:
请节哀
有啥遗言还有点时间可以说

网友:
锂电大肚,都不正常了.

网友:
不是过放,而是太热。

网友:
找个 C 数大点的吧

网友:
呵呵,居然还能充回来!这么好的电池!

网友:
是因为你之前电池就有点过放了,表面的塑料膜撑大了,之后飞的时候电池发热,塑料膜就会鼓起来,充电的时候电池是冷的,塑料膜又缩回去了

网友B:
过放了,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现在设置电调电压"高""软"保护, 再没有这样问题了.只是飞行时间短了些;或者在控上设定定时(我喜欢用后种)
另15C 2200新电池怎么只飞9分钟? 查查齿轮, 皮带...是不是太紧了. 新电池2200飞航线应该可以超过12分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是被人家先上了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放了,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现在设置电调电压"高""软"保护, 再没有这样问题了.只是飞行时间短了些;或者在控上设定定时(我喜欢用后种)
另15C 2200新电池怎么只飞9分钟? 查查齿轮, 皮带...是不是太紧了. 新电池2 ...

请问是飞的什么机机啊?
能航线这么长时间,能说说动力配置和飞行参数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