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的小车床怎么接线?

楼主(2007-10-21):
如题,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换向,有没有哪位能提供个接线图纸的,除去地线总共有四根,怎么判断哪根是哪根?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那么多高手帮帮忙阿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你可以找一个木工机床(我们这里叫木工电刨子--那种落地的锯/刨/钻多用木工工具),它也是单项电容电机,看看它的接线方法。
可能一会就会有人回答的,别着急啊。

网友B:
一般单相都是3根线,楼主怎么有4根?
找个表测一下电阻就知道怎么接的了

楼主:
已经知道怎么接了,两根蓝线是电容,两根红线是绕组,对换相连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 还要买个开关去,代用的开关不能实现这个对换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