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高手请进来......?

楼主(2007-10-21):
车床,,,,,,,中轴和法兰盘多是正的....
卡盘怎么会有点甩..
请指教..怎么回事....!
纳闷......!
是不是卡盘要换......?

网友A:
有点甩..??是多少啊!1-2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法兰盘和主轴是不是有一个斜度配合 如果是的话 你把法兰盘与主轴配合的那一面车掉一点就OK了

楼主:
车了还是甩....15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