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快艇的改造

楼主(2007-10-21):
看到水爬兄的F1快艇跑的很爽,于是去买了个一样的学着自己改造.电机是540有刷,辉盛TowerPro12V50A电子调速器,遥控用的几年前买的新幻想3通,然后轴系舵系就搞不好了,在网上也找不到卖家.不知道大家的轴系舵系都是在哪里买的,不会都是自己做的吧 .我是真的做不好了,希望大家帮帮忙.还有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电池跑的船.希望高手指点,谢了先!

网友:
哪搞的啊,我也想要一条

楼主:
这是 正德福KITECH出品--精品全方位遥控电动快艇
我是150元在网上邮购的
个人比较喜欢F1的快艇
跑起来的姿势很好看

网友:
请问你的F1上下壳体合拢后,怎样固定?怎样密封的?每次换电池都要把上下壳打开?容易进水啊!另外建议你把所有多余空间填充泡塑,就不会沉了。

网友:
http://shop34592925.taobao.com/   看看这里吧,应该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我也改过这个壳,这壳很重但起滑后速度却比想象的要快,不过建议LZ用软轴,硬轴桨位太高了,不容易起滑!:loveliness: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定购了成品的轴系和舵系,过几天安装完成后继续上图.
内部安装完成后,会将船壳装好密封,电池我准备采用9.6V动力电池,并放在红色的电池仓内,这样换电池比较方便.
不知道水爬兄的电池为什么放在船壳内,那样每次换电池都要拆船壳,太麻烦了.

网友:
竟然一样 ,我向朋友借了一个用来翻模,还没搞过船呢

楼主:
有个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能给我解释一下.
我把吸水舵安装在了船尾的左侧
这几天发现大家把吸水舵都安装在船尾的右侧,是巧合咧 还是有什么讲究?
望高手指点
如果没问题,就懒得改了

网友:
我的雷虎MRP艇的舵,也是安装左侧的。我是按厂方提供的图纸组装的。右前方有一水刀。舵不装在船的中线上,在操纵船时,你会发现船的左右转弯半径是不一样的,操纵灵敏度不一样。

     发二张我的MRP虾艇的照片,仅供参考

 此照片是原来用550电机的轴系,现用无刷电机轴系作了改造按了轴承。还未拍照。

楼主:
在网上邮购的配件昨天终于到货了,花了几个小时把配件全部安装完成.
下午去试航,速度很慢,但是感觉F1在水里动力已经很爆了,但就是不能起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整船重1250G,540有刷,TowerPro12V50A电调,D38*P1.4尼龙螺旋桨,9.6V 1000mAH 10C镍氢电池,
遥控换成了6EXHP.

楼主:
在上几张细节图

网友:
我看可能是浆太大,540电机带D38P1.4太吃力了。我的F1艇, 长度约700MM.原配是二只550并机带D31 P1.4的二叶浆。现我用一台B3660无刷,浆也只有D34  P1.4的三叶浆,我的艇起滑快,一推杆就起滑了。顺便问一下,你的万向节轴套哪里买的?

网友A:
请问F1在哪买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F1在哪买的?,很漂亮....

F1是03年10月在宁波飞驰模型董坚强处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我的船比你的小点,只有550MM,我用D34  P1.4的浆试过,比D38P1.4的要慢些,但高速时气泡声很小,D38P1.4的很多气泡,但速度好象快点.
我再搞个D32 P1.4的浆试试.
感觉动力很大,可是速度起不来,怀疑船重了,你的船带电池一起有多重?
我的万向节轴套在这里买的http://shop34427372.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