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我的FUTABA 6EX 2.4G 油门为什么是反的?

楼主(2007-10-21):
油门为什么是反的?中间位置和往上推没有,往下有,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三通道反相就行了

楼主:
好象电机转的方向对啊

网友A:
我才点了一下,怎么上去了两个贴子呀?

网友B:
F记得控油门通道的默认值和一般的电调是反向的,所以要首先把第3通道(油门)设置成反向

楼主:
能不能告诉一下怎么设,我的说明书是E文的,看不明白

网友C:
REVR 3通道反向

楼主:
明天试试去,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