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修好了

楼主(2007-10-21):
20多天了,机机总算修好了,JR的飞机,飓风的配件,恶稳
真心感谢“阿四”、“机修工”、“dell1799”的帮助。谢谢你们

炸机前后

换大浆夹前后

皮带、平衡翼、尾撑

把尾舵机改到了尾管上,尾巴超灵敏

网友A:
JR的机子跟飓风配件通用的话无疑解决了玩JR机子的瓶颈——配件难买问题!

网友:
感觉转速还可以稍微提高点

网友:
感觉尾巴有点晃啊,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的机子跟飓风配件通用的话无疑解决了玩JR机子的瓶颈——配件难买问题!

是这样的,就因为难买才弄了20多天,开始硬是买不到,后来找到在广西一家店有卖,但要先预定,从日本发货........而且那价格
最后没法,想到了飓风50.找机修咨询了很久,问了N多问题(可能把他都问烦了 ).
结论是飓风50的配件绝对可以和JR50的通用(其他型号不知道) 这下没配件的后顾之忧了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 大桨转速过低,飞机悬停的时候有点点头,看看是不是发动机没有调校好,油门50%大概是悬停点(看看主油针是不是过大,OS50烧20%COMSO基本上就是1-1.2圈,烧国产WP30%就是1 3/4-2圈,其他油没有试过,要注意油门舵机的中位和化油器的中位要平行)桨角检查一下是不是6°,大桨有没有高低桨。
还有就是 最好是有测量CCPM盘平面和主轴90°垂直的工具(我就是用铝合金车了2个2公分厚直径7公分的圆盘,中心刚好是10MM和8MM的各一个,使用的时候把CCPM盘上面的旋翼部分拆掉,把DIY工具放进主轴轻轻接触CCPM上3个点位,然后再调整3根推拉杆的长度,使CCPM盘和主轴垂直、分3步,最大负PICH点 中间点  和最大PICH点,然后再调整各个状态的大桨角度,这样调出来的CCPM系统就很稳,不会出现急推油门和急收油门偏左或者偏右的现象。

网友:
不客气,"飓风50的配件绝对可以和JR50的通用"对JR用户都是好消息

网友:
尾巴上下晃~有问题哦~要注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经检查.有两个螺丝松了

就是固定红圈那个部件的螺丝,两个都是松的.没打螺丝胶.要不是外面的摇臂挡着,可能都掉出来了 ,其实在油门推到30%的时候,飞机就出现跳动的情况,但过了40%后就不明显了,所以没太注意.
我用的是OS50+TXX30%的油,转速我有意没弄太高,因为只是试机.飞下旋停.

网友:
还是要经常仔细地检查机机,特别是油机呀!

网友:
国外的机机配件就是麻烦

偶一般只愁无米 不愁配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提供怎樣調較CCPM的DIY配件給大家看看,上圖吧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