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失控距離

楼主(2007-10-21):
有人做過6ex的失控距離測試嗎?

想知道,因爲想做只中型電動噴射擊~

需要不失控距離起碼500M~如果沒有的話就買ff9~

网友:
我的6EX不拉天线10米就失控

网友:
不是这么短吧?

楼主:
........拉天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相信?
看看就知道 http://info.5imx.com/5imx/viewthread.php?tid=187010&extra=page%3D2

网友:
Futaba的设备还是可以相信的。
但还是建议你买TDF9
我可不是枪手哦-

楼主:
不用測了,6EX剛宣告報廢~

网友B:
谁宣布报废啊?

网友:
6EX  玩喷机还是省省吧~

网友:
飞电直还行吧!

网友:
到底多少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宣布报废啊?

我的啊,開始時玩著玩著模擬器,然後冒烟~

打開蓋子看看原來是一個貼片晶體管燒掉了~就是"D2"標號的那個~

後來去掉燒了的二極管,直接短路照玩~

昨天,終于悲劇發生了~突然模擬器里的飛機失控~遙控一點反映都沒有~

网友C:
注意一下,电调的供电的问提

你单独用电池供电,问提可能解决,我试过,用好盈60A的电调里的5V BEC供电,测距,不拉天线只有几米,供个电池供电有几十米,就这样我摔了一个幻影2000的喷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单独用电池供电,问提可能解决,我试过,用好盈60A的电调里的5V BEC供电,测距,不拉天线只有几米,供个电池供电有几十米,就这样我摔了一个幻影2000的喷气机

不是那么近吧,我的6EX根据你的指示调过以后,不拉天线是30米,拉天线后300米不失控
我的贴:http://info.5imx.com/5imx/viewthread.php?tid=187785

网友D:
想500米以上加大控的发射功率,呵呵

网友:
6EX拉天线的状态下有200米算不错了!JR的估计可以超3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单独用电池供电,问提可能解决,我试过,用好盈60A的电调里的5V BEC供电,测距,不拉天线只有几米,供个电池供电有几十米,就这样我摔了一个幻影2000的喷气机

单独用电池供电?恐怕没有意义吧,你以为是油机啊,电直加个接收电重量可增加了不少啊

楼主:
非也非也~飞电直100米就够了~

主要是想要来飞喷射机的~

300米是最低保证~

网友:
似乎东西选择有误

网友:
我们这里有模友用6EXHP飞滑翔机,翼展为1。2米,可以飞到几乎看不到,不知道是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500米以上加大控的发射功率,呵呵

怎樣加大控的發射功率呢?

网友:
我们用的控很多都是600——800mW的发射功率,我测试过的,一般距离在1KM左右,而且控的频谱指标不好,杂波干扰大,当然飞模型是够了

网友:
最新测试,MAX66辐射功率1.5W

网友:
有机会我把我的6EX拿去测试

网友:
我用6exa 飛滑翔機.電機和 20樓一樣 幾乎看不見
比較保險500m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晶體.接收要用優質的
而附近地方亦沒有干擾到信號.

网友:
手上有一个

关心这个话题

楼主:
有冇人測試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人做過的失控距離測試嗎?

想知道,因爲想做只中型電動噴射擊~

需要不失控距離起碼500M~如果沒有的話就買ff9~

6ex的2.4G的版本1000M左右不会失控,我自己试过了,用带测距的望远镜测试的.
但是我在飞的时候低空出现过抖舵,不知道为什么,差点摔飞机
另外,飞机好象飞到500M肉眼很难看见,我是用望远镜飞的

网友:
我的6EXHP配西安(2代)接收,地面760米以上无跳舵!!
用在我的2米电滑上没有问题,空中1000米-1500米,况且1000米时已看不清姿态了!西安的不错!断电保持!

网友:
146ip接收范围300米
136HP接收范围500米

楼主:
喔?這樣的??

网友:
嗯,不知道,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