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最近一朋友给我搞了几个
电机
,机身长6厘米的大块头,心里特高兴,高兴过后发愁了~
电机是有刷的24V的大扭距的,本想搞个24V的电调,不过找了半天没找到,
想来想去,如果能把它改成12V的就好了,
所以想问问如何能把24V的电机改成12V的,请高手给上一课吧~~先谢谢了~~~

网友A:
装电阻不行吗?

网友B:
顶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网友C:
对,重新绕线,增粗线径,但电流会增加,要注意!

网友D:
2楼的是错的,5楼的是对的,电压降低,功率不变则电流增加,电阻减少,线径加粗。
公式为:W=IV=U^2/R
∴ U1^2/U2^2=R1/R2
24^2/12^2=R1/R2
4=R1/R2
即 R2=R1/4
也就是:R2 为原电阻R1的1/4

网友E:
高人,
上面公式就这么简单应用在电机上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