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车床的功率????

楼主(2007-10-22):
我是新来的,我想自制一台车床:80mm三爪  最高转速3000  以车削木头和普通钢件为主   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带动?????????我有一个200w的220v串励电机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用,但噪音比较大。
车木头不需要多大强度的机架和大功率。
建议你考虑200w-300w的单相感应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噪音比较大。
车木头不需要多大强度的机架和大功率。
建议你考虑200w-300w的单相感应电机。

首先是感谢,我只能搞到220v150w的单相鼠笼电机,感觉功率有点小.不知道买一个300w的单相鼠笼电机要多少钱??

网友:
买一个370瓦的铝壳电机比较合适,旧的80-150元左右。

网友:
干脆用500W,余量大点。

网友:
kao

来个10000瓦的才有劲!

网友:
越来越大 ,, 下一个100千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感谢,我只能搞到220v150w的单相鼠笼电机,感觉功率有点小.不知道买一个300w的单相鼠笼电机要多少钱??

铝线包的不超过200元,新的。
铜线包的不超过300元,新的。

二手的价格低,电机一般能转就没啥问题。多走走看看。
150W用来车木头也够用了!就是50W也能车木头!
看你进刀量。还有刀磨的怎样。
我的小车床开低速200-300转的时候也就一百多不到两百W的功率。大进刀量车木头都跟玩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一个性新的550w的180元,我也是为自己做的100卡盘的车床配的。最好用550w的

网友:
我想做一个能锯....车.....压刨的床子,用200w-300w的单相感应电机能带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