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电调和接收难道也要匹配?

楼主(2007-10-22):
       好久没来论坛灌水了,呵呵。从我买了win450和T9控之后,只飞过一次,然后公司就开始要加班了,一加就是近2个月。机子也这样放家里2个月。
       再等前几天加班结束准备炸机的时候,发现机子出现很多奇怪的毛病。经过两天的反复测试,问题归纳出来了:
       先说一下我测试的设备:1、win450+4个esky8g舵机+GM700+冰峰电机+好淫-奔腾40A电调+TDF PCM接收;2、KT330+3个esky8g舵机+GWS2830电机+好淫-奔腾25A电调+TDF PPM接收; 控:TDF 9通。
       1、天9控在PCM模式下开机,win450开机后,PCM接收上的灯恒亮,电调发出丢失信号的“滴、滴”声,此时控离接收只有30cm~2m的距离,拨动摇杆,舵机动作迟缓、生硬。拿起控换个方向或移动下位置,机器正常了,然后过了5秒钟,再次失去信号。就这样反反复复。但昨天开机折腾了大概5分钟,接收的指示灯开始不闪了,一切回复正常,各个舵机控制都很顺畅。不知道哪的原因。
       2、把PPM接收装在win450机子上,电调无法启动,发出短促的“滴、滴”声,说明书上说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太短。但接PCM接收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从控里选了一架默认配置,问题依旧。油门推到最高,电调可以进入“设置”选项,油门拉到最低则无法进入“确认”设置。而把PPM接收装在KT330上就一切正常。
       3、GY401陀螺说明书上写道:“陀螺指示灯恒亮——锁定模式”“陀螺灯熄灭——未开启或一般模式”,而在T9控里,“AVC 40%”——“灯熄灭”、“NOR 40%”——灯恒亮。按道理AVC应该代表锁尾模式,NOR代表一般模式。不解!
       4、win450调好中立点后,尾轴的滑套离根部太近,左满舵,滑套位于最外边,然后调节陀螺“LIMIT”旋钮,可以使滑套移动在舵机行程内,但打右舵一点点,滑套已经到边了,再打舵舵机就卡死,这两天调机的过程中就已经坏了2个尾舵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尾舵机是esky 8g舵机+数码板。

        很惭愧,玩机有半年了,一直都是8分调、2分修。小问题能解决。这次碰到的问题很令我费解。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小弟,让小弟也提高提高

网友:
这个PCM一开始就有掉信号现象。高频头是不是没调好?

楼主:
 你的动作好快啊,神速,呵呵。
高频头上次返厂了,厂里说一切正常,我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
一直都是8分调、2分修。

几分钟飞啊??

网友:
我和LZ一样 ,不过我是9分调一分修。机买回来2个多月,从未离地 。新手,慢慢摸索,重新调机。现在就是T9空和陀螺仪之间的问题未搞懂GM700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不过我做了套机450小白了。

网友:
我看是没电了把

网友A:
首先,接收灯恒亮——那不是接收灯,是误码指示灯,恒亮说明没有收到信号!建议检查晶体。
其次,T9里AVC和NOR的值都是可以设置的!应该是一正一负,我的是+28和-35,你的两个都是+40?不对不对。
第三,电调和接收机不匹配有些奇怪,我不在现场,帮不上忙
最后,ESKY8g你也敢用?最差也得上辉胜9g啊。

网友:
最后的问题试着调整一下尾舵机的EPA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接收灯恒亮——那不是接收灯,是误码指示灯,恒亮说明没有收到信号!建议检查晶体。
其次,T9里AVC和NOR的值都是可以设置的!应该是一正一负,我的是+28和-35,你的两个都是+40?不对不对。
第三,电调 ...

T9控里的陀螺仪感度是从AVC 100%-0%-NOR 100%这样一个顺序调的。按控上的“+”键,感度从AVC100%逐渐减小到0%,然后跳到NOR1%再逐渐增加到NOR100%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调了

网友:
我的WASP V2换成TDF 6C后一开始也是“滴滴”的急叫,后来发现把油门推到最大,再给机机接电,电调进入设置模式,油门再拉到最小,电调唱歌,以后就一切正常了。

电调用原来的接收时已经设置好的,不清楚为什么换接收要重新来一次

网友:
你的问题很奇怪,故障不仅多,而且顺序杂乱

建议先把那些"电装"从接收机上拔下来,单独使用电池,给接收机上电看看还是不是你说的接收机误码灯一开就恒亮,,,,,如果正常了在一个一个电装试.

有了这个步骤其他的工作才可以展开....不是一下子全都往上面插

网友:
睡个懒觉  还没睡醒 设备还没进入工作状态!好懒惰的设备

网友:
真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哦.还有把电调还原成出厂设置再调调看哦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和耐心解答。
首先,不会是电池没电的,我有4块电池,都是好的而且充满电了。
其次,提出的问题是我花了2-3天时间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所有的设备我都是一个一个拔了插、插了拔这样试机的。从一开始试机电调就烫手不能摸怀疑是陀螺问题,结果是尾舵机卡死导致电调发热,后来舵机反应迟缓等等一大堆问题,逐步总结出是因为接收信号问题导致舵机工作不正常,满打舵时舵机会乱抖,一般PCM接收是不会跳舵的。
今早又试过了,一切都正常了。
小弟猜想会不会是放家里时间久了,家里湿度太大,导致电子设备工作不正常,这两天一直在用,各电子设备慢慢正常了?

刚刚又试了一下天地飞PPM接收接在好淫40A电调和冰峰电机,问题依旧。“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