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156和R146飞油机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不知道R156和R146接收机可不可以飞油机,向高手请教

网友A:
不是高手.
我跟我朋友都是用这两种接收机飞25的油机,飞了几十个起落没失控过.
R156在我这里测试,发射不拉天线,接收天线全拉,125米不跳舵.
但坛子里老手不赞成用微接飞油机,好象是因为油机振动大的原因吧!
兄弟,你自己掂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这里只有156和146,那我就放心装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