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饮料瓶做电机座的疑问?

楼主(2007-10-22):
看到很多模友用可乐瓶头做电机座,观察饮料瓶后,有一疑问?

从正面看,饮料瓶盖的旋紧方向大都是顺时针,而电机的旋转方向大都是逆时针.
在瓶盖与瓶口没有粘合的情况下,电机装在瓶盖上,
会不会因为电机旋转方向与瓶盖旋紧方向相反,使瓶盖与瓶口脱落。

网友:
拧紧点阿。。

网友:
绝对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如果你为了安全 可以打个洞固定

网友:
钻洞,用小自攻螺丝上紧

网友:
反正我用从来没掉过

网友:
所以说肯定要上胶的,用泡沫胶就行,很坚固

网友:
用小螺钉方便拆装。

网友:
弄点可乐进去 就黏住了 时间越长越牢固~

网友:
h哈哈,,,还是楼上比较牛

网友:
上胶啊兄弟

网友:
安全防患好考虑的好啊

网友:
打孔上螺丝比较科学。

网友:
插一根销子!对穿

网友:
用小螺钉

网友A(2007-11-25):
哎…

电机和浆是逆时针转的

那么给瓶盖的力就是顺时针的啊

楼上的同志们

高中物理知识啊…
文科生???

网友:
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电机转的话瓶盖会越旋越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电机和浆是逆时针转的

那么给瓶盖的力就是顺时针的啊

楼上的同志们

高中物理知识啊…
文科生???

要是反转的呢,要是后推的呢

网友:
楼主是说
会不会因为电机旋转方向与瓶盖旋紧方向相反,使瓶盖与瓶口脱落。
明显后推不包括在楼主所说的范围内嘛

网友:
不会掉下来的,因为瓶子要转2圈才能下来,而不管你怎么接线,也不可能让马达转2圈的。所以最多会松,而且松了以后扭紧就可以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松都不可能。

网友:
楼上的厉害啊!和飞机一起飞.松了以后还可以扭紧

网友B:
但是要考虑到惯性的问题。

网友C:
可以不要喝里面的可乐....由于飞行过程不段晃动...可乐放出的气体可以把瓶盖顶的很紧.....记住一瓶可乐只可以使用2个小时....使用过还可以把盖子拧开喝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