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池存储平衡式放电器★(两阶段放电,两种电压选择)

楼主(2007-10-22):
电池在不使用的时候通常要放电到3.9V来存储,拥有一个电压可调节高效率的放电器是很必要的。大家通常用什么方式放电呢? 高级的带放电的充电器小弟买不起,闲来无事DIY一个来玩玩。

声明:
    本放电器电路较为复杂,纯属本人闲暇之余利用手头现有元件做来玩玩,并非为批量正规产品所设计,但可调节及改造空间大。算是一个DIY的贴子吧。另外在这里对GALE表示强烈的感谢。由于还未去买元件,只能先送你块空板玩玩了。
    这个电路可以更简化些,但由于是做来玩玩,也就没考虑更多,不然成本也可以降低一些。

先与对以往的放电电路做些比较:
1,简单的恒压电路。如下图。 优点是结构简单,但越放越慢,尤其到接近终止电压时会超级慢。我曾经放了6个小时才把一节800毫安的电池准确放到3.9V
2,恒流放电电路。 优点是放电电流恒定,放电效率高,但当电池到指定电压后,放电电路关断,电池电压会回升。无法准确放到指定电压。当然放电器也不需要那么精密。不是说了吗,这个放电妻纯粹是自己闲的无聊做的所以难免吹毛求疵了些)

改进了的复杂版:
以下是原理图(其中一路的,3S放电需要3路)
   原理图先去掉。有兄弟需要可以联系我.

放电过程:
1, 接入电池后,按动开关开始大电流恒流放电(也可以不用开关,电池接入直接进入大电流放电)。这里采用简易的恒流方式,放电电流在900毫安到1安之间(根据一些文章中介绍的锂电池放电电流最好不要大于1A)。
2, 当电池电压低与第一个设定电压后,电路转为小电流恒压放电,这里有2个终止电压可供选择,目前设计的是3.7V和3.9V(3.7V用于完全放电后充电,3.9V会用的比较多,也是这个电路设计的初衷,用于锂电池放电后保存)

调节:
说明一下三个电位器的用途,先说第2个和第3个,是分别用来调节放电终止电压为3.7V和3.9V的,2个电压通过一个4刀双投的开关来选择。再说第一个电位器,这个是用来设置大电流放电到几伏是转为小电的(恒流放电深度的调节)。例如,设置到3.5V,电池大电流放电到3.5V后再转为小电流,由于大电流停止后电池电压会回升,所以实际上小电流恒压放电时电池电压会比终止电压(3.7或3.9V)高。这样也是为了增加放电的效率。然后很短的时间,电池就可以放到指定的电压了。 如果电路切换后还是经过了漫漫长夜才让指示灯灭,那说明您的电池电池大电流放电后电压回升太多(也就是说电池的的质量不太好)

楼主:
更新。半成品

楼主:
占位. 随时更新进展

有朋友问我是否可以组织团购 ……今天要去做板,如果米够的话,就多做点。估计10天内所有元件和板都可以拿到。

网友:
不错,支持下DIY精神

网友:
只要是diy的我都来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DIY乐趣无穷~

网友A:
如果人不在现场尽管Q4截止了电池还是会慢慢放空的,建议在电池和电路之间搞个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人不在现场尽管Q4截止了电池还是会慢慢放空的,建议在电池和电路之间搞个电子开关。

放电停止后,电池放一天不取下来问题都不大。静态电流不大。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啊,加油

嘿嘿!以前我也是做电子的,不过转行太久了,小时候自学的东西都忘完了,只能从头开始了,先做个东西来玩玩,再慢慢学单片机。

网友C:
挖,这线拉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这线拉的漂亮

兄弟抬举了! 很久没做电子了,很多东西忘了差不多了,PROTEL也生疏了,只能说尽量做的规范点罢了。 另外,板子上预留了输入电源和附加板的位置,是用来给风扇供电的。当然附加板还可以做上对风扇的控制。不过目前还没设计到那里,呵呵!

可能有人要问了,怎么不用电池供电? 先不说放2S和3S供电条件不同,单风扇那200AM的电流,会有对电池过放的问题,所以风扇是选装件,同时他的控制板也是选装件。现在是用金属盒子的侧板散热。 1A的电流这样散热够了。

网友D:
請問零件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零件數值?

零件参数晚些时候附上。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E:
工作台比我的整洁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台比我的整洁多啦

为了拍照专门收拾了一下:loveliness: ,其实平时和很乱,以至元件盒被挡住打不开.

网友:
好眼花啊!下来慢慢看!

网友:
如果能给个电路清单会好些。。。。。

网友F:
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

QQ:32662152

网友:
也比我的整洁多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请问如何能买到?

QQ:32662152

目前在最后的调试与测试中。

网友:
支持下,调试好了我要出钱买!!!严重支持!

网友:
那相片是.......

引用 网友G:

网友:
DIY支持!等待调试完成!!

网友:
不错,对保养新电池很有用,把放电电流范围加大点,0-50A,可以放10s的电池,另外要从总电源口放电,平衡口做各节电压监控,一旦达到设定值就报警并停止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是牛人!

 太惭愧了.做着玩罢了。抽时间更新一下最新的图片,演示下放电过程

网友:
支持低价普及充电器

网友:
我也打算diy一个不过想用单片机搞,电路可以简单一点

网友(2007-11-21):
已经可以购买了!

网友:
东西有出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错  好东西 顶!!

大家有需要航模锂电池的朋友  可以找我 我们公司专门生产锂电池的  联系QQ群:50794003

网友:
又是一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