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楼主(2007-10-22):
昨天星期天飞完电直后,晚上充电(121的2200MAH12C的).由于这个星期有点忙,所以电池就没充满,大概在3.9左右就没充了,后来没事用表量了一下,表的红笔接电池正,黑笔接电池负,测量为:
3.94;         3.93;         3.92.
后来用表的黑笔接电池正,红笔接电池负,测量如下:
3.88;         3.88;         3.87.
怎么两次数据要差0.05左右呢.
有那位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数字万用表都这德性的。测量的时候一定要黑色的接负。

网友:
表的问题,我怎么测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表电量不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星期天飞完电直后,晚上充电(121的2200MAH12C的).由于这个星期有点忙,所以电池就没充满,大概在3.9左右就没充了,后来没事用表量了一下,表的红笔接电池正,黑笔接电池负,测量为:
3.94;         3.93;          ...

你的万用表不行,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表的问题~我同样侧没有问题~

网友:
刚充完有虚电,静置一会儿再测,

你看你的测数,本来就是下降的,然后换了一下红黑笔的时间就又降下来了。。

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的3颗11.1V的,3颗电的电压.
我昨天晚上充的,今天中午测的.

网友:
换表!换表!我的破表也是这德性!

网友:
偶尔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