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倒霉,把推力轴承丢了

楼主(2007-10-22):
今天拆了大桨,一边大桨夹的推力轴承全都掉到地上了,其他的找了回来,可是推力轴承中间那个东西找了半天找不到。人都疲惫了

网友:
钢球和钢球保持架没啦.

再找找.

网友:
是450SE,还是V2?

楼主:
V2,不知道是不是得买一套大桨夹才行,好贵啊,谁有的啊,送我一个好了

网友:
买套推力轴承就OK啦

网友:
到淘宝去淘,便宜

网友:
推力轴承到底有多好,,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可是丢了没办法,总得换上才行啊,要不怎么飞。而且感觉有了这个轴承换东西非常麻烦,很容易丢东西,麻烦死了
冰人来解释一下推力轴承的作用啊

网友:
丢了刚好,换成SE的悬翼结构!

网友:
真可怜。。。买的话要多少钱?

网友:
买大概3元一个推力轴承淘宝搜索,很多的,推力轴承会更顺滑,普通轴承受轴向拉力特别容易坏,推力轴承即长寿,又减少阻力

网友:
一比较就知道ICEMAN设计的优点了,SE改V2还不会散架啊.

楼主:
安大说他们有5块一个的推力轴承,不过不知道这个东西跟原厂的差别大不大,看了原厂的,好象40左右

网友A:
推力轴承国产的大概是4、5元一个,进口的20元一个。.

没必要用进口的,大桨夹这个地方转动角度很小,主要是起到一个承受拉力的问题,国产的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国产的大概是4、5元一个,进口的20元一个。.

没必要用进口的,大桨夹这个地方转动角度很小,主要是起到一个承受拉力的问题,国产的就足够了。

看来之前我的V2改SE横轴轴承其实也没必要换进口的,贵一倍的价格,国产也够了,这里转速不高啊。多花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之前我的V2改SE横轴轴承其实也没必要换进口的,贵一倍的价格,国产也够了,这里转速不高啊。多花钱啊

除了螺距有变化时候有一些转动,其实大桨夹这里根本就没有转速,呵呵。

网友:
国产轴承足够用了

网友(2008-04-05):
引用 网友A:

除了螺距有变化时候有一些转动,其实大桨夹这里根本就没有转速,呵呵。

大浆虽然没有什么转速,但是承受桨的拉力非常大的,轴承受力非常大,所以推力轴承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以很大的缓解压力,也令到螺距变化顺畅

网友:
我现在的450se就用改装的推力轴承,发现确实有点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