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单向轴承不太顺?

楼主(2007-10-22):
我的wing用手拨桨只能转3、4圈左右,皮带不紧,2200mAh15c航线9分钟,时间是不是短了点?
装机时就感觉单向轴承不太顺,尾从动齿轮轴居然也是弯的...
还有有的球头扣不顺滑要紧不?

网友A:
球头扣尽量处理下,不顺滑多少会影响动力
单向轴承不顺滑正常飞的时候没影响,只有在熄火降落的时候才会很快掉转数

网友B:
影响不大 不要卡死就行了~(单向)

网友C(2008-04-29):
航线9分钟 还想怎样

网友D:
我怀疑是你的对转齿组有损坏,如果对转轴弯一定要更换,会造成皮带断裂,皮带断造成的炸机后果很严重.

网友E:
飞航线最好控制在8分钟左右,电池剩余电压还有3.70~3.80V,这样对电池的寿命有好处

网友F:
轉動不順有很多可能啊!
1)尾管彎曲另皮帶不順滑。
2)主槳重量不均。
3)尾波箱壓皮帶輪不順。
未能盡錄。
飛航線9分鍾是很好了,建議樓主貼出机机設定,如馬達kv,铜齒大小,供各大模友看看啊!我用25C 2200mah, 3500kv,12齒就只能飛7分鐘航綫呢!

网友G:
我用新电机,今天一个2200mah 15c电池飞了15分钟航线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透露一下啊,用的是不是傲翔的新电机?22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