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冰大的主轴轴承座提点建议,欢迎拍砖

楼主(2007-10-22):
1、建议改成M2的两边对上,现有的那个孔是2。1的,为了保证两边同心,这个孔应该是用电火花、线切割的, 不知猜的对否,建议将该孔割小一点(1。5MM),RAN然后攻M2的扣,这样完全可以保证同心度,只是攻扣需用台钻之类的攻丝工具,不能用手工攻丝,以确保攻丝垂直
2、那个滚珠轴承,不要用螺丝胶粘死,应该让轴承在座内能做轻微的轴向移动(当然不能松动,轻微过盈即可),以便能更好的将轴向力传递到推力轴承上去,我现在的做法是把轴承顶出,刮掉一部分螺丝胶胶,再装回去,这样不会造成轴承外圈跟着内圈转。要不然就干脆把推力轴承放到滚珠轴承外侧,只是安装时比较麻烦而已,效果肯定比现在还好。
个人意见,仅攻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1、建议改成M2的两边对上,现有的那个孔是2。1的,为了保证两边同心,这个孔应该是用电火花、线切割的, 不知猜的对否,建议将该孔割小一点(1。5MM),RAN然后攻M2的扣,这样完全可以保证同心度,只是攻扣需用台钻 ...

建议楼主上个图,这样看的清楚点

网友:
是哦 说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1、建议改成M2的两边对上,现有的那个孔是2。1的,为了保证两边同心,这个孔应该是用电火花、线切割的, 不知猜的对否,建议将该孔割小一点(1。5MM),RAN然后攻M2的扣,这样完全可以保证同心度,只是攻扣需用台钻 ...

 建议1不错
 建议2也可以   不过不用螺丝胶粘死 那个滚珠轴承 用久了 滚珠轴承与轴承坐 会不会出现虚位呢

网友A:
外面是间隙配合,必须要用胶水粘住,否则那个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面是间隙配合,必须要用胶水粘住,否则那个晃啊.

首先分析受力情况:正飞时,下轴承座的推力轴承受力,上轴承座推力轴承基本不受力,倒飞时正好反过来.

我是这样看的:滚珠轴承如果粘死,推力轴承在最里面,哪么必须保证装配轴承时,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紧密结合,也就是滚珠轴承的内圈必须和推力轴承的动圈紧密接合,不能产生间隔,否侧从主轴上付递过来的轴向的力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传递到推力轴承上,而仍然靠的是滚珠轴承来承担轴向力,所以我认为滚珠轴承装配时和推力轴承要紧紧的压在一起推力轴承才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看的:滚珠轴承如果粘死,推力轴承在最里面,哪么必须保证装配轴承时,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紧密结合,也就是滚珠轴承的内圈必须和推力轴承的动圈紧密接合,不能产生间隔,否侧从主轴上付递过来的轴向的 ...

这一点要等到冰大的轴承座轴承损坏后,折开后观察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磨损情况来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看的:滚珠轴承如果粘死,推力轴承在最里面,哪么必须保证装配轴承时,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紧密结合,也就是滚珠轴承的内圈必须和推力轴承的动圈紧密接合,不能产生间隔,否侧从主轴上付递过来的轴向的 ...

网友:
又想到一点:不知道冰大装配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时是如何装配的?
我认为应该这样装配:拿一根主轴,中间的铝套要上,将滚珠轴承套到主轴上并推到铝环上,再将推力轴承和华丝也套到主轴上,然后将滚珠轴承上胶,再将轴承座套到轴承上,垂直向下压,要用力将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压到轴承座中,这样就可以保证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紧密配合了

网友:
还是使用质量好一点的高速轴承更实在,

网友:
支持这样的贴。对于1的建议,个人认为如果精度高的话,成本自然会提高,对于这些个人设计、小批量生产的非厂标配件,所提高的成本自然会分摊到买方的身上,届时不是100块钱的问题了。况且现在能找到12.9强度的固定螺丝,原来螺丝容易滑牙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这样的话既实惠又实用,用在450身上,应该也够用的了。

网友:
影响美观,暂时不考虑

网友:
赶快卖吧

网友:
LS的同志
冰大的产品一直在卖的哦
淘宝有

网友:
建议1,成本高。。售价也会提升。

网友:
建议2的确是个问题,如果轴承用胶粘死了,下面的推力轴承就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A:
错,轴承的内圈安装时是顶着推力轴承的,而推力轴承的磨损要比滚珠轴承的轴向间隙要小得多,所以不需要担心.只会越用越顺畅.

网友:
那四根固定螺丝要是能找到硬度好点的就好了.

没了定位凸位.只靠那四根螺丝要移对位置.上螺母是很容易划丝.

网友:
俺倒是觉得外观要改进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轴承的内圈安装时是顶着推力轴承的,而推力轴承的磨损要比滚珠轴承的轴向间隙要小得多,所以不需要担心.只会越用越顺畅.

如果安装时是紧密配合,哪推力轴承就能真正的起到作用了

网友C:
呵呵,考虑一下买个试一下!

楼主:
实践证明 这个轴承座还是很有作用的,今天出去试了一下,发现有几点差别:声音小很多(因为换下的轴承已经有点问题了 所以很明显)。原来充满只能飞6分30秒的电池(四位悬停到电调保护),居然飞了8分10秒,而且这块电池因为怀孕了,以前飞悬停急加油时,电调就保护,现在好很多,可以肯定电流的确小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