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8000可以配那些接收

楼主(2007-10-22):
RD8000可以配那些接收
PPM的 哪些
PCM的 哪些
那种 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RD8000?上个图片啊

网友:
我搭车 问问rd6000 能配什么牌子的

网友B:
PCM只能配原厂的。
PPM可以配西安的,大红膺的等,只要兼容F或J的都可以,因为SANWA的控都内置两种PPM模式,说白了就是一种是F的,一种是J的。
但要注意晶体,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的不一样,不可以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我也谢谢了
还有就是 搭车的感觉真好

网友D:
什么是搭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