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仪表

楼主(2007-10-22):
正序浏览
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仪表

网友A:
就是一个表头,上面表盘写什么不重要。

网友B:
没实际用处,这是氧含量表,用来显示烟气和尾气的剩余氧含量,没有测量部分它只能算一块电流表。
烟气通过氧化锆或者现在比较先进的是一种类似激光的办法来测量烟气的氧含量,得到的电信号传给楼主的表上显示出来,值钱的是这块表的前面的所有部分,很值钱。

网友C:
嗯,上面有O2的标记

网友D:
11楼说得比较全面

网友E:
只是一个表头吧?没有其他关键部分了

网友F:
 这种表头一般都是“微安”表(也可以说成是毫伏表?),找一个已知量程的微安表和它串联,加一节干电池和一个可变电阻。。。。。。就可以测量出它的量程了。

网友G:
看左下角,“44C2型”,其实就是个电流表。

网友H:
表中间有个O2(氧气)百分比.

网友I:
如果光是一个表头的话,那应该是个毫伏表,具体量程多少就要测一下了.至于表上的刻度,那是没什么意义的.需要根据驱动电路来确定

网友D:
氧气浓度表,其实也是一般的电磁式电流表,仪器把氧浓度折算成电流值而已。1.5级精度。

网友J:
干什么用呢?

网友K:
 我只看出精度是1.5% 到底是什么表?没有看出来!

网友L:
测含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