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作对的西尔460GT马达!!!(搞定)

楼主(2007-10-23):
弄了一个晚上,觉都没有睡,还是不行

我的电调是好盈40A,马达是西尔460GT,三种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都试过,
进角也试了三种(低、中、高),

这马达死活就是跟我做对,使劲的堵转,还以为电调问题,我就用新西达3050KV的试试看,很正常,甚是郁闷啊!

在这请教各位老鸟,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
lz看来是中标了
传说中的希尔挑电调,看来还真是这样

网友:
挑电调,
能不能从电磁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捏?

楼下达淫来说说.

网友A:
据说如果是06年10月份以前出厂的电调和西尔的电机兼容性有问题,必须发回厂家升级了才行。
以后出厂的电调配西尔电机的话,必须设为柔和+低进角才行。超柔都不行,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挑电调也不至于挑上好淫电调吧?兼容性也。。。。

网友:
我的西尔460FX也一样,也经常堵转,不太好启动

网友:
谁知道原理啊,我来学习的

网友:
电机XXD就XXD不要乱买,这是我得到的经验"教训".: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同感!空机原配的虽然X点,(当然也不见得就差)但,厂、商家有些基本的方面可以说不得不做到位,比如,这个兼容性。否则怎么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如果是06年10月份以前出厂的电调和西尔的电机兼容性有问题,必须发回厂家升级了才行。
以后出厂的电调配西尔电机的话,必须设为柔和+低进角才行。超柔都不行,呵呵。

有空再试试,谢谢!

网友:
好盈配450TH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说如果是06年10月份以前出厂的电调和西尔的电机兼容性有问题,必须发回厂家升级了才行。
以后出厂的电调配西尔电机的话,必须设为柔和+低进角才行。超柔都不行,呵呵。

我的P1.1版30A用460FZ,中进角+超柔用11T齿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1.1版30A用460FZ,中进角+超柔用11T齿一切正常。

大家都用的都正常,怎么就我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