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制作的模型部件之一需要开36mm的通孔,请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7-10-23):
一般玩模型的钻铣床都很难直接钻出36mm的孔,应该是使用镗床的,但是我只有车床和钻铣床,还有什么办法来加工呢?

谢谢大家

网友:
找工业用的大型钻床.最大孔我钻过50毫米直径的来

网友A:
36mm湿湿碎啦 用钻铣来镗孔

网友:
我也觉得用钻铣可以慢慢铣出来吧?只是怎么保证是标准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mm湿湿碎啦 用钻铣来镗孔

你的意思是说用钻铣床来夹镗刀,这样来镗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用钻铣床来夹镗刀,这样来镗孔吗?

OK,既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那么,详细请查询论坛吧!以关键字“敲刀镗孔法”全文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既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那么,详细请查询论坛吧!以关键字“敲刀镗孔法”全文搜索。

抄收了,马上搜索学习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级别不够,搜索里不允许全文搜索啊,是论坛不支持吗?还是要等级够高才行?

网友:
我通过baidu的全文搜索,找到了5imx论坛里的这篇文章,贴个连接,方便后来的同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3355

网友:
先用个小钻头 然后换大的 再换更大的 一直换到 符合尺寸的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兄弟该多下点功夫玩铣床了!镗孔是铣床的基本功夫之一!

网友:
钻一个你能钻的最大孔   再做一把刀杆比孔小0.2   到0.3  再在刀杆的侧面打个孔  把白钢刀放进去  搞到36MM   再夹到铣床上 这样铣下去  就搞定了

楼主:
我用内孔车刀车一刀行吗?

网友:
先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
内孔车刀车一刀行吗?行!

楼主:
我要加工的零件属于汽缸,车内孔后,如何抛光呢?

网友:
留余量,内圆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