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MR-3024 24伺服器微机控制板(Robonova)

楼主(2007-10-23):
目前正在研究下面的这款 功能比目前国内开发的还要齐备,先前有用国内的单片控制板制作了我的第一台Fatima I.  只能内存八套动作,每套动作只能有八十行指令。稍不足,但是Hitec MR-3024 就…

Hitec MR-3024 24伺服器微机控制板(Robonova)

MR-3024 ROBONOVA搭載的控制板特色說明:
1.最多可連接24個RC servo
2.使用 HMI (Hiteh Multi-Protocol Interface)操作介面
3.具有Servo 伺服機參數設定功能
4.具有40個Digital I/O
5.最多可接4個陀螺儀 (Gyro)
6.外接LCD模組(選配)
7.3個 PWM輸出
8.8個A/D變換port
9.裝有壓電式風鳴器bozzer,有6種音樂聲效
10.可以連接超音波感測器
11.外接遠端遙控IR器材
12.高速串列通訊(UART)
13.提供多種操作軟體 ROBOBASIC/ROBOSCRIPT/ROBOREMOCON
14.可以從網站下載最新Firmware韌體程式,來升級或更新你的控制器

动作的编程也有很多的爱好者上网共享,目前在日本,德国和美国每个月有定期,不同级别的比賽,这个单片控制板是规类於Robor One "J"级别的。

●ROBO SCRIP & ROBO REMOCON: 它是一套專門為初學者設計的操作介面軟體,使用家可以快速操作與設定機器人的動作,對於不熟悉程式編寫的朋友也可以輕鬆操作。是取得容易操作简便的软体。

●電源供應
Robonova-I MR-3024電力由一顆6V可充電之環保鎳氫電池(NiMH)提供,另可選購7.4V鋰聚合物(Li Poly)電池使用。

供大家参考

吉米

网友:
吉米又来拉 变性手术成功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作啊

网友:
不知那里能买到!要多少钱?

楼主:
關於MR-3024!?

horatio 發表於 2007-10-24 亞拓遙控世界討論區 » ROBOT機器人專區 » 關於MR-C3024!?

网友:
Pinout Description
- Servo motor connection ports (S0-S23) : 24 servo motor signal terminals
- Analog to digital signal conversion ports (AD0-AD7) : 8 AD conversion terminals
- High speed independent PWM ports (PWM0-PWM2) : 3 PWM terminals
- High speed serial communication terminals (RX, TX)
- IR remote control reception terminal (REMOCON-AD7)
- Serial LCD module connection terminal (LCD)
- Piezo connection terminal (PIEZO)
- Serial communication (I2C) terminal (SCL, SDA) : External expansion module terminal
- Power terminal (VCC, GND) : DC 4.5-6.0V power input termin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淘宝

楼主:
Robonova-I MR-3024

# 138004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 ATMEL ATMEGA 128 microcontroller
- On-board memory: 64KB flash type

- Maximum connectable servos: 24
- HMI (HITEC Multi - protocol interface)
- Servo parameter setting function
- Digital I/O port: 40
- Optional "LCD indicatory unit"
- PWM output 3CH
- A/D conversion port: 8
- Piezoelectric buzzer equipment
- Ultrasonic sensor
- optional IR remote control kit
- High-speed serial communication (UART) system
- supports ROBOBASIC/ ROBOSCRIPT/ ROBOREMOCON
- firmware upgradeable

网友:
有地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短消息 回复LS

网友(2008-01-23):
已可複製成功

已可複製成功,大家可以做一塊來玩玩

http://www.robofun.net/forum/viewthread.php?tid=1438

楼主:
回复 网友D:

Pio你好,
看了你的连结,也谢谢你提供的资讯,恭喜你试验成功。
有两个问题请教:
一、Hitec MR-3024 24伺服器微机控制板(Robonova)使用ATMEGA128晶片是否就是试验晶片
二、红外线的控制器制作提否可以简单的介绍

吉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Hitec MR-3024 24伺服器微机控制板(Robonova)使用ATMEGA128晶片是否就是试验晶片
二、红外线的控制器制作提否可以简单的介绍4l1r

jimmysu 大大您好,

                關於第一點,小弟用的是一般avr晶片,至於您提到的試驗晶片,小弟不解何意哦??我們一般買得到的晶片也就是上面樓層horatio所講的晶片。

               第二點所提到的控制器,小弟實驗的只是紅外線接收器,即機器人頭上的接收器,不是發射器。這個遙控器,小弟做不出來,也在研究中,不過可能朝向其它控制器的製作。像radio control,就是小弟想做的方向。

              以上回答,如不盡然的話,煩請再討論囉。謝謝大大的回應。感激了喔。

楼主:
回复 网友E:

a玉你好:

-ATMEGA128就是Hitec MR-C3024 所用的晶片,如果你用的是avr是否也可以将现有的程序烧入,功能会不会有差异?  目前我用的是原厂的Hitec MR-C3024 作了第二台机器人,还算成功,动作完成度很高,但倒地爬地和翻滚还不行。
-紅外線接收器我也是用原厂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还算简单,發射器我也是买原厂…
有机会多多交流

吉米

网友F:
引用 楼主:
ATMEGA128就是Hitec MR-C3024 所用的晶片,如果你用的是avr是否也可以将现有的程序烧入,功能会不会有差异?  目前我用的是原厂的Hitec MR-C3024 作了第二台机器人,还算成功,动作完成度很高,但倒地爬地和翻滚还不行。
-紅外線接收器我也是用原厂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还算简单,發射器我也是买原厂…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3l4x4j7Z0C%p0I"^0n
有机会多多交流

jimmysu 大大您好,

              沒錯喔,用avr晶片即可複製成功,功能完全一樣,小弟有把它接到 r n-1 就跟原來一樣,只是沒測過gyro和其它遙控器。小弟只有紅外線遙控器而己。紅外線接收器只要用一般紅外線接收器的電子零件即可替代了。

             現在如能再複製紅外線遙控器的話,那就更好囉。或用另外的遙控方式,現正研究中。

             可否請您po上您的大作呢??感激了喔。小弟也想做一台機器人,向大家請教囉。硬体架構實在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小弟自己焊接的電路板。

楼主(2008-02-26):
回复 网友G:

a玉你好
你可以看看我作的机子,因为日前回家休假,所以现在才回复,不好意思。
吉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790&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a玉你好
你可以看看我作的机子,因为日前回家休假,所以现在才回复,不好意思。
吉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790&extra=page%3D1

吉米大大,謝謝您,看到了喔,請多多分享一下,感激了喔。

楼主:
回复 网友H:

a玉大大你好
現在正用軟體重新劃設計圖,有時間再po上帖,現在正忙著作雕刻機
吉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或用另外的遙控方式,現正研究中 四動遙控器遙控機器人。http://s149.photobucket.com/albums/s62/ayuyujin/?action=view&current=RCwithRN-1.flv

网友I(2008-07-04):
請教各位前輩MR-C3024控制板的使用!
請教各位前輩:
我已購得此控制板(上海郵購的),但附帶的光盤內並無如何安裝,聯機測試,使用等具體內容(光盤內隻有軟件,並無具體操作流程)!!!
特請教!
目前所遇到的問題:
1,電源接通後,通過數據線連接電腦,提示“發現新硬件”!
請問,如何安裝!
2,端口如何設置?
3,軟件使用哪一個進行測試?
我是初學者,還望指導,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於站内短消息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