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遥控的计时功能的重要性和电显

楼主(2007-10-23):
现在越来越体会到计时功能非常重要!

不带计时功能的控根本就不能满足飞行的需要,飞行的时候人比较紧张,往往只飞了3-5分钟就感觉狠久狠久了,电池放电得不到保障,过放难以避免。

如果想榨取电池更多的能量,飞久一点,借助电显可以狠好的保证电池不过放,方法是近距离悬停时急加油门红灯开始亮起,这个时候计时显示的时间就是电池的最长飞行时间。

电显在飞行时完全没有必要装,只是一个防止过放的辅助工具。

网友:
说得没错

网友:
是这么个理,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好厉害的元帅

网友A:
我从开始就按照高人指点:倒计时10分钟,到点落地换电池,从无过放风险

网友B:
计时是一定要计的,而且我现在习惯时不时的量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开始就按照高人指点:倒计时10分钟,到点落地换电池,从无过放风险

怎么飞的啊,飞10分种,我最多也就是定到6分种啊

网友:
FF9和SANWAN的都可以定时的,可正可倒设置,最后10秒,会嘀嘀响提示你的
如果是动力不支持,那就......................换电池

网友:
电变会保护电池吧~

网友:
6EXHP所以不够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怎么飞的啊,飞10分种,我最多也就是定到6分种啊

网友:
有很多电调可以设定保护的,一到安全电压就把输出的功率降低(或者别的保护)飞行的时候加装电显真的没必要,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

网友D:
定时功能很好用,我现在用T9的油门计时,感觉非常好,只有在油门超过设定值时才会计时,这样中途落地不会计入——普通的计时你中途落地要自己手工暂停计时哦。

另外,LZ说的有点自相矛盾啊,最后说“电显在飞行时完全没有必要装”,请问,不装电显,怎么有“近距离悬停时急加油门红灯开始亮起”,难道你要看电量时,把飞机停回来再装电显重新起飞吗?呵呵  电显有“致命弱点”,偶在电池版准备发贴说明了。

楼上的依靠电调保护,固定翼还凑活,直机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另外,电调保护同样面临和电显一样的“致命弱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功能很好用,我现在用T9的油门计时,感觉非常好,只有在油门超过设定值时才会计时,这样中途落地不会计入——普通的计时你中途落地要自己手工暂停计时哦。

另外,LZ说的有点自相矛盾啊,最后说“电显在飞 ...

电显仅仅在测试飞行时间时用一用:loveliness: ,平时计时就狠好了

网友:
Hitech 6Channel有定时,设定定时12分钟(航线),电变设置高保护;3块电池用了半年多还没有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时功能很好用,我现在用T9的油门计时,感觉非常好,只有在油门超过设定值时才会计时,这样中途落地不会计入——普通的计时你中途落地要自己手工暂停计时哦。

另外,LZ说的有点自相矛盾啊,最后说“电显在飞 ...

亚托的电调设定成高保护的时候和一般的报警式电显的报警电压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电显报警的同时电调已经进入保护状态降低输出功率了,如果电调保护没用,电显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最好就是用控的计时功能,8分钟普通模式3~4分钟3d模式,这样最不会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计时你中途落地要自己手工暂停计时哦

很容易的,按一下按钮开始计时,然后推油门起飞,中途落地或嘀嘀声提醒落地后再按一下按钮停止计时,顺便搬熄火的保险,把控放下,然后走过去换电池....
只要养成条件反射就好了,落地暂停计时,起飞前恢复计时即可

网友:
电显、电调保护、遥控计时同时使用。电显用于阶段性测试滇池放电时间。电调用于最终保护,但要设置适当的参数。日常主要是根据电显测试的时间,计时控制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时是一定要计的,而且我现在习惯时不时的量电压了。。。

拿表测是狠错误的,电显是实时的电压,是带负荷的电池端电压。

网友:
我也是用9X计时,不过一般都飞到机机的电调开始保护。我的是好盈的电调,有平衡放电保护功能。

网友E:
我在TDF6 LOGO处装了个秒表,两侧各装一个轻触键,起飞时顺手按开始,落地按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TDF6 LOGO处装了个秒表,两侧各装一个轻触键,起飞时顺手按开始,落地按停.

 使用6EX的飞行员可以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