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4 摇晃飞行,郁闷!~

楼主(2007-10-23):
我的LAMA 4 飞行的时候好象是船在有风浪的水里航行, 摇摇晃晃的!~

真不知道什么回事,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我在另一个贴里已经回了你了,主轴弯了或者双桨,在这儿再回一次骗点儿:)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
检查有没有双桨现象 再看看主轴有没有弯曲 摔机碰撞都有可能造成主轴弯曲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德行,在空中画圈.怎么了这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德行,在空中画圈.怎么了这是?

主轴是弯了,修正了一下,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轴是弯了,修正了一下,好了

怎么修正,请指点下方法

网友:
没办法修正的,重新买个配件装上

网友:
先检查主轴,后消除双桨

如果要往桨上贴东西,一定要做平衡检查,不然很象是主轴弯曲,造成飞行不平稳。

楼主:
弄好了, 原来是连杆没有挂在球头上,而是挂进去了 !~

网友:
看来是 要当小白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正,请指点下方法

把桨卸下,中心的轴抽出,只留下桨轴留在机身上。下桨轴头对有光的地方,转动齿轮看看偏离多大往哪偏。然后就用钳子包上布掰,反复多次就行了,如果钳工干应该比较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