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报道 带了几个60#问题

楼主(2007-10-23):
提示:

网友A:
1、两边舵机的位置不平,你可以把油门置中后将三个舵机的摇臂放平,然后通过调节连杆将十字盘调平
2、这个问题只能你自己来了,拆下三个舵机的摇臂,拧下旋翼头上固定主轴的螺丝,然后看着办吧。
3、把副翼换一个大点儿的效果会好点儿。

网友B:
想灵活度少点,可以把舵机摇臂上的连杆向舵机轴移动,这样就减小了舵量
左右舵量不一致:把舵机臂和舵机分离,然后把摇杆的微调回中,再把舵机臂装上
想换回塑料头,首先把主轴和大齿分离(大齿上的皮带轮顶部有定位销抽出),然后主轴就可以连同塑料头一起卸下

网友A:
舵机行程不一致?那没办法了,是两个舵机的一致性不好。。。

网友A:
接楼上,如果楼主换个比较高级的控,像RD8000或者天九之类的,可以调节单个舵机的行程量,倒是可以解决,但原带的控肯定不成。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原来买的也是华XX60#,后来实在不好飞,而且炸了之后,400元出手.这种烂机,以后再也不买了,直接上了WING450.不过JJ还没有调好.建议新手不要贪便宜买华XX的JJ,虽然便宜,但是零件实在太贵,而且JJ设计不合理.很难飞.我飞人家组装好的WING450,只需要稍微打打副翼就可以飞起来了.所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我现在也有一套..有很就没飞它了...坏了两个舵...都升级过的了...哪个还在玩的话,就半卖半送给他做配件算了..我的电话13737414120

网友F(2007-11-22):
60#B的金属旋翼头
机机升级了金属旋翼头后,发现有很严重的偏位,盘正前倾斜时旋转平面左前倾,盘正后倾斜时旋转平面右后倾,盘正左倾时平面左后倾,盘正右倾时平面右前倾,原来的塑胶头就挺准的 不会这样子 难道设计有缺陷?请高手赐教!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