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球头关节改装了轴承转动

楼主(2007-10-23):
我按照老帖子的方法改装了尾推的球口
使用的轴承是5*2*2.5

我一时找不到绞刀,用把孔剪刀挖大了点,上点502粘上轴承就搞定了```
大家改装的时候千万注意,轴承外侧不需要加垫片,但是内侧必须要加,否则就转不动
至于这个垫片可能很难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到过```
我是用横轴的垫片把外圆减小了```

悬翼头可以改的地方只有3个,我改了两个地方,大家看图.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舵机臂,但是我觉得用处不大所以没改
悬翼头上的轴承内侧加垫片不够厚,我无意中发现加一颗螺帽刚刚好让球头臂垂直

这是第一个地方:

这是第二个地方:也是悬翼头里最重要的地方

大家在改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亚拓原来的球头臂不是竖直的,但是轴承只能做2维运动.
所以大桨夹上的轴承内侧加垫片,这样刚刚好让球头臂竖直
有兴趣的可以改一下,摩擦的确可以减低N多.但是飞起来感觉相差不大.呵呵`````

网友A:
改的不错,我也正想改呢。

不过楼主用螺丝帽做垫片有点不好,螺丝帽的对角要差不多5MM了,这样的话会阻碍轴承转动的,还是找合适的垫片。

网友:
最好用法兰轴承,小心脱落.

网友:
基本上,没这个必要改

网友:
悬翼头最好别改了,调机不方便的

网友:
大桨夹改了轴承你会后悔的

网友:
你的战机伤痕累累噢

网友:
摔的够历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我也正想改呢。

不过楼主用螺丝帽做垫片有点不好,螺丝帽的对角要差不多5MM了,这样的话会阻碍轴承转动的,还是找合适的垫片。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过``但是你可以试试``事实会告诉你``完全顺畅``我也有点想不通``呵呵```

网友: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螺母的六个角都是倒角的,想摩擦到都难

网友:
垫片SJM的可以用,感觉用球头挺好的啊

网友:
炸机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个人感觉换轴承的意义不大,并且造成维修不便

网友:
用了轴承后,双桨基本不会出现了,但炸机后容易把球头扣扯断.其他问题暂时没有碰到.
用了快2年了.基本不需要换球头扣了,

网友:
iceman都有哪些换了轴承了?

网友:
大桨夹不能改,知道横轴套着4个橡皮圈吗?

网友:
完全没必要

楼主:
确实没什么必要```只是用手感觉一下松一点``但是飞行效果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
有没必要看什么人的,高手就很需要因为他们很少炸,用了这个精度提高更多,像我等菜菜就不需要,2天炸机3天修机。

网友:
的确,如果不炸机可以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