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下我好吗?G3刚装了2个小时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2007-10-23):
打开的时候出现这个东西

网友A:
找不到重要部分。DLL文件可能已丢失,损坏,或者“fmod.dll"版本不对,错误代码126
找个fmod.dll
请下载这个附件吧:(帖子开头就是,刚加上的)
http://www.mx3g.com/viewthread.p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上面的那位大哥帮助,现在已经可以进去G3里面了可以看到飞机!
但是就是遥控器不起作用!我用的华XX的控音频线!打开绿音机有反映的!
我有个4VY的控听说那个不要上电池就可以玩,但是那个没连接线哎呀!